[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01.开箱并建立开发平台

楼主(2021-05-28):
    今天收到等待已久的PIC18F16Q40核心板,迫不急待地打开包装,上电测试并建立开发平台。这是核心板的正面:

    这是核心板的背面:

    为方便测试,先将排针小心对准焊盘孔,然后稍加用力插进核心板:

    连接好USB线,打开MPLAB X IDE软件,在 Kit 窗口的链接中下载对应的用户手册、数据手册和DEMO压缩包:

    从电路图上了解到板上用户LED和KEY对应的引脚:

    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开始动手建立测试项目:

  进入新建项目导航,新建独立项目:

    输入“16Q”关键字即可自动筛选出对应当前核心的型号:

    在下拉列表框中选择核心板的编号:

    选择好编译器:

    录入项目名称、保存路径及语言编码:

    测试项目的基本框架就自动建立好了,但此时框架内并没有相关的文件夹:

    按照惯例,接下来应该进入MCC来进行代码配置并生成代码,可是窗口工具栏中没有看到熟悉的MCC图标,下拉菜单中也不见MCC代码配置器的选项:

    该如何配置代码呢???
    初步查看了用户手册,没有找到相关的提示,顿时陷入了僵局,只好打开下载的Demo项目进行测试:

    尝试进行编译,但是报错,应该是编译器没有选择正确。打开项目属性窗口,对应的编译器有不同版本,但确定按钮是灰色的:

    选择了一个较低版本的编译器,“确定”按键就可以使用了:

    此时再编译下载,顺利通过了:

    这个Demo是按下按键就转换一次LED的电平(亮或灭),同时通过串口发送信息,没有按键时则发送芯片温度的ADC转换数值:

    首次测试暂告一段落,下一步再摸索如何进行配置。

网友A:
要安装MCC插件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安装MCC插件才行

    早已安装过MCC的,但这个PIC18F16Q40核心板接入之后没有MCC的痕迹,在已安装和待安装的插件列表中都找不到。

楼主:
    反复尝试,一直没有激活原来安装的MCC插件,重新打开其他项目也没有出现MCC的图标和选项。于是便进入插件管理器,将原来安装的MCC卸载,打算重新安装MCC插件,系统却提示版本太低,无法安装MCC插件:

    反复核对了几次,发现可能是我的IDE版本太低,我目前用的是5.40V,版本号是1.6.1,而安装要求却是要大于或等于1.7。无奈只好下载安装最新5.5版本的IDE,正在下载等待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