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VTC 如是观

楼主(2021-05-28):
电压传输特性曲线。
输入的电压,可以是讯号,也可以是电源,被测对像,可以是 元件,网络或系统,
任何种类的 特性曲线,如今该都是以 扫描 来绘制的吧,扫描,就算不上静态,人手给定输入,测量输出,逐点逐点的记录,才是真正的静态吧?!

楼主:
网上资讯对 VTC 的诠释,有说是 输出跟输入的关系,有说是 反相器的传输特性,有说是…………究竟哪个才对?!
反相器跟非门,都是反相,但其实有点差别,非门反的相只是 逻辑电平,模拟的反相器反的 不单是电位的相,还有瞬时状态,亦就是电位的升降。

楼主:
这电路的 VTC ?!

楼主:
斯密特触发器,不需电容(或表面上没有电容),VTC 就是 受控于讯号电压,有回差的双稳态。

楼主:
VTC ,是轨迹,
在  定频,定载,供电稳定  的前提下,
轨迹的形状都是 既简单又固定,元件,网络或电路 皆然。

网友A:
引用 楼主:
VTC ,是轨迹,
在  定频,定载,供电稳定  的前提下,
轨迹的形状都是 既简单又固定,元件,网络或电路 皆 ...

斯密特触发器
用的是现实运放或理想运放加限幅器。
斯密特触发器,理想运放没有限幅器,应该是发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