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周期的非正弦波的有效值测量

楼主(2021-05-28):
D:\6ms周期.jpg类似这样的波形,波形的周期为6ms,我用单片机做定时采样,采样间隔时间为0.375ms,采样次数为32次,则我总共的采样时间为12ms,是这个波形周期的2倍。我用采样得到的32个数据做均方根运算,得到这个波形的有效值。当被采波形的周期是6ms或12ms的时候,运算得到的均方根值很稳定。也就是说我的采样周期12ms是被采波形的周期整数倍的时候,得到的均方根稳定。当不是整数倍的时候,则得到的结果抖动厉害。我的理解,因为波形不规则,有可能采到了波形的前半部分,也有可能采到波形的后半部分,造成抖动。我尝试过增加采样点数(比如增加采样点数到100点),结果一样,即只有采样周期是实际波形周期的整数倍的时候,结果才稳定,否则结果抖动厉害。对于变周期的情况,软件里面该如何处理才能兼容不同周期的波形?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期待大神

网友A:
要不,用FFT先把频率算出来?或根据峰值来算周期?

楼主:
目前想到的一个笨办法是固定采样间隔时间(暂时按250us进行设置),采样次数可设置,比如被测波形的最小周期为10ms,最大周期为25ms,则设置的采样次数为40-100次(人工设置)。FFT算频率,我还不会,找资料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