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B5128FTG替换THB6128驱动方案的要点

楼主(2021-05-28):
#申请原创#
      目前市场上各种芯片都出现供应紧张或停产,急需产品方案替代。替换方案时,首先要考虑性能相近的,其次是供应没那么紧张的芯片。         用TB5128FTG来替换 THB6128LV8728)的驱动方案,首先对比一下芯片的各自特性。

THB6128 的特性:
双全桥MOSFET 驱动,低导通电阻Ron0.55Ω
最高耐压40VDC,大电流2.2A(峰值)
多种细分可选(11/21/41/81/161/321/641/128
自动半流锁定功能
快衰、慢衰、混合式衰减三种衰减方式可选
内置温度保护及过流保护

TB5128FTG的特性:
低导通电阻(高压侧+低压侧 = 0.25Ω(典型值))双全桥MOSFET 驱动
最高耐压50VDC,大电流5.0A(峰值) (有关规格请参考绝对最大额定功率和工作范围)
允许全步、半步、四分之一步、1/8 步、1/16 步、1/32 步、1/64 步、1/28步运行。
高效电机电流控制机构(ADMD:高级动态混合衰减)
内置无电流检测电阻电路控制结构(ACDS:高级电流检测系统)
多故障检测功能(热关断(TSD)、过流保护(ISD)、上电复位(POR故障检测(TSD / ISD / OPD)信号输出功能
内置 VCC 调节器供内部电路使用

      通过以上简单对比, TB5128FTG 除了没有自动半流控制电路外,其它功能基本都有,甚至性能更好。比如耐压更高,电流更大,内阻更低等等。方案替换基本不成问题。至于自动半流锁相电路,如果与MCU 控制整合在同一块板上的,可以直接用MCUIO口来实现半流锁相;若是单独的驱动板,可以外加74HC123 芯片来实现自动半流锁相控制。

方案替换时,有些细节要稍微注意一下。毕竟不是同一厂家的芯片,应用上还是有些差异。注意处理好就行。以下是TB5128FTG功能基本与THB6128相同,应用上有差异的引脚:
RESET(复位),高电平时进入复位,低电平时芯片正常工作
MDT0、MDT1(衰减设置),通过两个引脚的高、低电平来选择四种不同的衰减模式
OSCM斩波频率相关设置,是通过电阻和电容来生成主频率,然后分频率成对应的斩波频率
VCC内部5V稳压引出,外接滤波电容(0.1uF~1uF),若外部有5V稳压电源,不建议直接连接。
CPOUT 对应 THB6128的VREG2 ,TB5128FTG还多了一个电容,分别连接CP+、CP-

以下是TB5128FTG才有的引脚,替换THB6128驱动方案时,部分引脚状态可以直接固定。
TORQE   相当于选择输出的电流是设置值的 100% 还是50% ,可以用来作为半流锁相控制
EDG_SEL 选择CLK步进脉冲的有效触发边沿,低电平时,和THB6128一样,CLK是上升沿触发。
GAIN_SEL 选择增益的比例。低电平时和THB6128一样是5倍。IO = VREF / 5 / RS(采样电阻阻值)
IF_SEL    选择芯片的控制模式。低电平时和THB6128一样是CLK控制模式。
RS_SEL   选择芯片的电流采样模式。高电平时和THB6128一样是外接采样电阻来采样芯片的电流。

以上的TB5128FTG替换 THB6128驱动方案的要点,更具体的,请参考TB5128_中文精简版 文档 ,论坛内搜索

以下是应用电路文件,PDF文件是原理图转换成的,压缩包内是电路设计文件,都测试过能正常使用的。适合 Arduino UNO 尺寸模板

楼主:
电路文件可以用 开源的 立创EDA 软件导入,有网络版本 ,简单的Arduino UNO 配置 文件,有网友需要的话再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