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布线如何做好电磁兼容设计?

楼主(2021-05-28):
在做PCB设计时,普通PCB板只要做好机械尺寸的精准设计即可。但是若遇到高频信号、使用到负载线或者长线之类,就要对这些线路进行特殊的处理,否则的话,就很有可能会引起反射、线路之间的串扰等一系列导致信号干扰的问题。所以,大家在做PCB设计,特别是做高速PCB设计的时候,务必要做好线路信号仿干扰,屏蔽措施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合适的导线宽度
选择导线宽度时,要使其既能保证电气性能又便于生产,通常以它承受的最小电流值来确定。为了减少瞬变电流在PCB板上产生的电磁干扰冲击,在设计中通过对线宽的控制是很有必要的。瞬变干扰产生一般是由导线的电感引起的,其电感量和导线的长度成正比,和线宽成反比。对于信号线经常有很大的瞬变电流,应该采取短而且宽的导线,如果布局空间允许,尽可能地采用井字型网状布局结构。

2. 元器件布线的要点
元器件布线设计,主要考虑几个方面:
一是电气的性能;大家在布线时,尽量把跟连线比较密切的器件放到一起,高速线的布局尽可能地短,功率器件和小信号器件要分开布局。
二是摆放的位置;设计是否美观、整齐,是否便于功能测试、后期的接口、连线使用。在高速系统中,接地和互连线的传输时延也是大家首先需要考虑到的设计因素,信号传输线的传输时间,对电路的总的系统速率影响很大,如果在使用高速线的地方使用了普通的互连线,将带来延迟时间的增加,使得系统速度大为降低。

3. 高频高速信号的布线规则
通常,平等布线可以减少导线之间的电感量,但为了抑制PCB电路导线的串扰,大家在设计布线时应尽量避免长距离的平等走线;设计印制导线时应避免急速拐弯,尽量设计成具有均匀的,具有一定弧度的曲线;电路上有大电流的元件,尽量要单独走地线,避免噪声干扰,小信号或者敏感度的信号线之间设置接地;高速信号采用差分信号布线设计,让正负对中的两条差分线始终保持传输线上互相耦合,有效降低信号的电气噪声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