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光耦控制MOS通断

楼主(2021-05-28):
最近工作上刚好用到个电路,需要用光耦控制NMOS导通和关断,实测光耦只能使MOS打开,无法使MOS断开,而且MOS的VGS电压只有4V,而电路理论设计13V左右,且能控制通断,不知道咋回事,欢迎网友围观讨论,实际PCB电路使用的光耦是TLP291(GR-TP,SE

网友A:
接错线了。。。

网友B:
1、led并电阻
2、电阻改小
如果不行,光耦算坏,或接错线

网友C:
有必要用光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必要用光耦吗?

5V是内部电源,24是外部电源,我就用光耦隔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led并电阻
2、电阻改小
如果不行,光耦算坏,或接错线

排查了,光耦和MOS坏了,换新的,R1的电压是6.7V,R2的电压是16.6V,VDS=0.1V,为什么R1的电压不是13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led并电阻
2、电阻改小
如果不行,光耦算坏,或接错线

电阻改为1K和4.7K,输出电流太大,光耦输出的IC电流大于输入的IF电流,光耦就不在饱和区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5V是内部电源,24是外部电源,我就用光耦隔离了

除非是为了隔离(不共地),否则没必要加光耦。

楼主:
光耦我实际用的是TLP291,电阻用4.7K和1K时,光耦没有工作在饱合区,光耦的UCE电压有1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非是为了隔离(不共地),否则没必要加光耦。

就是为了不共地,所 以才加光耦的,如果共地,考虑到外部电源对内部的5V会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排查了,光耦和MOS坏了,换新的,R1的电压是6.7V,R2的电压是16.6V,VDS=0.1V,为什么R1的电压不是13V呢 ...
你图上的R2是啥?
光耦的3和4脚压降是多少?
压降高了,把R3减小值330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图上的R2是啥?
光耦的3和4脚压降是多少?
压降高了,把R3减小值330R。

不是R2,是R4=16.6V,光耦的3和4脚压降是0.17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光耦我实际用的是TLP291,电阻用4.7K和1K时,光耦没有工作在饱合区,光耦的UCE电压有12V, ...

1k+4.7k 光耦输出端压降12V,ic≈ie=(24-12)/5.7=2.1mA
输入光耦,5V 1.5k,输入电流if=(5-vf)/1.5=2.53mA
CTR=2.1/2.53=0.83
也就是说1mA输入,0.83mA输出
光耦输出端发射级电阻R1+R2=24/0.83=28.9K接近饱和。你这个要饱和,24/2.1=11.4k,R1+R2>11.4k
你买的2n7002,内部有esd防护吗?
你的驱动信号是pwm方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k+4.7k 光耦输出端压降12V,ic≈ie=(24-12)/5.7=2.1mA
输入光耦,5V 1.5k,输入电流if=(5-vf)/1.5=2.53mA
...

我光耦输出端用的电阻是10K和12K,可以参考首贴的图,ESD防护对有什么影响吗?mos的手册太大了,传不上去,驱动信号普通的开关信号,平时基本不用,紧急情况下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2N7002多少钱,是否2N2222A更便宜。

六七毛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光耦输出端用的电阻是10K和12K,可以参考首贴的图,ESD防护对有什么影响吗?mos的手册太大了,传不上去 ...

用排除法吧,把mos管,移除。看看电压是否是你的设计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可以动作的。关键是LOAD只是纯粹的100欧姆吗?

是纯电阻的

网友E:
2N7002不用那么贵吧,通常都是几分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排除法吧,把mos管,移除。看看电压是否是你的设计值

去掉MOS,10K电阻的电压是1.8V,12K电阻的电压是21.75V,光耦CE的电压是0.2V,实际跟我设计的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去掉MOS,10K电阻的电压是1.8V,12K电阻的电压是21.75V,光耦CE的电压是0.2V,实际跟我设计的不一样 ...

现在啥都没有了,你觉得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啥都没有了,你觉得对吗?

这样看有问题,还没找到这个问题的原因,只有一条回路,UCE只有0.2V,剩下的应该是两个电阻分压的,但实际为什么就没按比例分压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看有问题,还没找到这个问题的原因,只有一条回路,UCE只有0.2V,剩下的应该是两个电阻分压的,但实际 ...

上pcb图吧

楼主:
我是用万能板搭的电路测试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用万能板搭的电路测试的

检查线路

楼主:
线路没问题,12K改成3.3K(11.37V)   10K改成2.2K(12.25V),算下来两个电阻的电流不一样,MOS的输入阻抗很高,会有两个毫安的电流流进MOS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线路没问题,12K改成3.3K(11.37V)   10K改成2.2K(12.25V),算下来两个电阻的电流不一样,MOS的输入阻 ...

你是用面包板的,用别的mos,试一试吧。问题已经锁定了,用万用表量下mos管的gs。如果gs电阻都能测出来了,mos管快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面包板的,用别的mos,试一试吧。问题已经锁定了,用万用表量下mos管的gs。如果gs电阻都能测出来了 ...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MOS的阻抗很高的,一般都在纳安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MOS的阻抗很高的,一般都在纳安级!

mos管的确如此呀。自己去验证下。有个两毫安的电流的确有问题。
有的mos管内部有esd保护电路,但是影响没这么大。
检查mos管型号是否正确,拿了个三极管,2n7002应该是焊接在转接板上,是否焊坏。
不上图,不回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的确如此呀。自己去验证下。有个两毫安的电流的确有问题。
有的mos管内部有esd保护电路,但是影响没 ...

MOS型号没问题,拿的新的料,换了新的也一样

网友F(2023-02-26):
最终结果出炉没有?是哪里焊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