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CubeIDE使用

楼主:
安装

STM32终于出了这样一款工具,之前也出过开源的eclipse开发工具,但这次帮你打包了一站式的,更方便了,点击此处下载,

https://link.csdn.net/?target=https%3A%2F%2Fmy.st.com%2Fcontent%2Fmy_st_com%2Fen%2Fproducts%2Fdevelopment-tools%2Fsoftware-development-tools%2Fstm32-software-development-tools%2Fstm32-ides%2Fstm32cubeide.license%3D1568939618757.product%3DSTM32CubeIDE-Win.version%3D1.0.2.html

下载需要有自己的账号,官网下载,安装一路默认就可以了。

楼主(2021-05-28):
使用
新建stm32工程:文件 > 新建 > STM32 Project,弹出下面的向导,通过1,2,3等过滤选项,选出正点原子战舰V3对应的stm32f103ze系列芯片,点击Next,

楼主:
下面一路默认选项,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会自动开始下载相应的固件包,我这自动下载的过程被打断,弹出一个对话框说代码生成失败,现在尝试手动来操作,点击Help > Manage embedded software update,这个菜单只有在*.ioc的CubeMX文件打开的情况才可以点击,弹出一个对话框,下载f1系列的包,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From Local,可以离线导入的,如果网实在太差,就别处下好导入,我最后还是离线导入的,官网下载stm32cubef1,是的,英文官网的速度飞起,比国内的网站还快,

楼主:
现在点击Project > Generate Code,

楼主:
问题
在导入stm32f4的离线包时,官网上只有en.STM32Cube_FW_F4_V1.24.0外加一个补丁包en.patch_cubefw_f4.zip,

楼主:
而这个补丁包是没法导入的,报错,尝试手动打补丁,stm32的包文件都安装在下面的路径C:\Users\***\STM32Cube\Repository\STM32Cube_FW_F4_V1.24.0,手动把补丁文件解压覆盖试一下,重启一下软件看一下,成功了。

网友A(2023-02-04):
如何利用stm32cubeide的原有工程改写代码

网友B:
stm32cube工程目录区怎么弄出来

网友C:
stm32cubemx怎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