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延时 控制LED

楼主(2021-05-28):
哪位单片机大佬帮帮我,单片机中如何用延时程序控制不同频率的LED同时闪烁。这做得到吗?只控制一个LED闪烁我会,但是三个不同频率的LED灯同时闪烁,我尝试过,但是实现不了,

tyw
采用公共时标(例如1秒),同时对多个计数器计数(例如A,B2个计数器,A=3,B=4),哪个计数溢出就处理一下操作.这样就能同时处理了.说是同时,其实是串行分时.根椐最高那个频率,再乘10来设定时标.例如最高1秒,时标设0.1秒,这样就能确保采集到所有信息了.

网友A:
设个时间短的基准延时(或者用中断方式的话就设个时间短的中断),设三个减计数器,每次基准延时减一个数,哪个减到0了就重置计数初始值同时取反对应LED,如此反复...

网友B:
定时中断设100ms,定时中断到,在定时中断里将标志置"1"并重置定时器,在主程序里检查标志,=1,则分别把A,B,C...计数器加1,有溢出则操控关联LED灯,无溢出则检查B,...全部查完,则把标置清"0".

网友C:
状态机思想去考虑

网友D:
取几个LED闪烁周期的最大公约数,作为定时器周期,之后定时周期到了,就是判断要不要闪的问题,就是个数学问题。

网友E:
这就是算法、解决问题的思路,上面的建议是一种方法,有的单片机自带PWM输出,可以用单片机自带的硬件PWM去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算法、解决问题的思路,上面的建议是一种方法,有的单片机自带PWM输出,可以用单片机自带的硬件PWM去 ...

PWM主要控占空比,非频率(很多单片机自带的多路PWM输出共用周期)。

网友F:

同一个定时器是同一个时钟,但不同的定时器可以单独设置。搜索
复制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