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生成JIC方法

楼主(2021-05-29):
  • Step1:在Quartus主菜单File标签页下打开Convert Programming Files。
  • Step2:打开转换程序文件选项后会出现如下弹框,首先选择要生成文件的类型,我需要生成的是jic文件,选择jic选项。
  • Step3:根据实际使用需求选择对应的芯片,我使用的是EPCS4,则以之为例。
  • Step4:点击文件地址选择框,因要保存jic文件,所以选择output_files文件夹,根据工程名称,对生成的jic文件进行命名,自己定义。
  • Step5:接下来选择所要下载程序的具体型号,选择完成后点击“OK”按键进行确认。
  • Step6:点击“SOF Data”框体,选择工程的sof文件,最后点击“open”确认。
  • Step7:最后点击”Generate”按键,正常情况下jic文件将会生成成功,在./output_files文件夹下可以看到刚生成的jic文件。

楼主:
  • Step8:截止到step7,手动生成jic文件的功能已经可以实现。下面继续进行,点击”Save Conversion Setup”框体,将转换文件保存,在dev文件夹下新建文件夹“conversion”,并将.cof文件保存在该文件夹下。
  • Step9:新建.tcl脚本文件,具体内容如下:#--------------------Global------------------#exec quartus_cpf -c ./Conversion/ConvertJic.cof将tcl文件保存在dev目录下。
  • Step10:最后点击运行刚新建的JIC.tcl脚本,即可生成JIC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