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01.开箱并建立开发平台出现问题

楼主(2021-05-29):
收到了CuriosityNano,挺好,感谢社区和MICROCHIP的活动,接下来就看看主角开发板吧。

盒子 背面有说明板卡芯片型号,环境配置等信息。

板子很迷你,红色很惊艳,真不错。而且盒子里面有泡沫球保护,可以看出官方很心细。
接下来是搭建环境。之前鼓捣过PIC32,所以以为流程差不多。先安装MPLAB X IDE v5.50,再安装mplabxc8windows.exe,安装很简单,在这里就不过多赘述了。
首先将板卡接入电脑,会提示安装驱动,电脑如果是win10的话,驱动会自动加载,因为是CMSIS-DAP,不仅仅有个仿真器,还有个串口,这很方便直接调试。

接下来通过软件打开官方提供的demo,pic18f16q40-cnano-demo-fw

至此,都挺顺利的,但是编译demo工程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折磨了我好久,因为不怎么常用MPLAB软件,环境配置这块真的很让我头疼。
报错信息如下:

希望有大佬可以帮忙提供一些思路。刚开始就遇到了坑,真难。不过通过软件看程序代码还是很简单的,等我把环境解决之后,就可以顺利开发喽。

问题:
PKOB nano栏报错问题:

编译加载的问题:

网友A:
查看编译信息,看看是哪里出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编译信息,看看是哪里出错的。

嗯,我重新修改了一下,新增了问题图片,请您,帮我指点一下吧。写写

网友B:
没有设置活动工程目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设置活动工程目标吧

这个设置了,就是设置主工程嘛 对不

网友C:
环境搭建很简单呀,看我发的贴子

网友A:
几乎所有文件都报错,会不会是哪个插件没有安装或者版本不对。

网友D:
目录路径中出现了汉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录路径中出现了汉字。

这个有可能 我可以试试,我拿我另一台电脑很顺利就搞定了,我稍后去查一下中文的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乎所有文件都报错,会不会是哪个插件没有安装或者版本不对。

我拿另台电脑一样步骤操作就好用,有可能是出现了中文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录路径中出现了汉字。

是的,很简单,我可能是出现了中文路径。但是纳闷的事儿,中文路径不让安装不就得啦,还能正常安装,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很简单,我可能是出现了中文路径。但是纳闷的事儿,中文路径不让安装不就得啦,还能正常安装,有点 ...

刚刚测试了一下,好像不是中文路径的问题,把工程放到全英文路径还是不行,软件路径没有包含中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刚测试了一下,好像不是中文路径的问题,把工程放到全英文路径还是不行,软件路径没有包含中文 ...

把JAVA 升级到最新版本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JAVA 升级到最新版本试下!

JAVA的版本应该是最新的,它每次更新我都允许的

网友F:
用户名要英文的。你可以用英文用户名登录。 C:\Users\english 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户名要英文的。你可以用英文用户名登录。 C:\Users\english name\

好,我晚一些去试试

网友G(2021-08-19):
开发的电脑千万不要将自己的电脑命名用中文,不止是这个软件,很多软件都会报错,有的keil都会编译不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发的电脑千万不要将自己的电脑命名用中文,不止是这个软件,很多软件都会报错,有的keil都会编译不通过 ...

是这么回事儿,所以搞个虚拟机,这样省事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