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华大HC32L13x使用Jlink下载调试异常

楼主(2021-05-29):
最近发现两个奇怪现象
1、生成的HEX文件大概在18±3k字节时使用Jlink下载调试,如果选择Erase Sector验证是无法通过的,尝试过修改了jlink速度,更换版本等都不行,虽然验证失败,但通过JFlash读出来的内容跟写进去的是相同的,但是HEX文件大小不在那个范围就是正常的,验证失败需要改成Erase Full Chip才正常

2、生成的HEX文件超过了28K以上之后使用Jlink下载第一次总是超时的,第二次就正常了,HEX文件小就一次成功

网友A:
是不是使能了WD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使能了WDT?

还真是WDT的锅,刚才试了下,关了WDT就正常了

网友B:
华大的是不是兼容ST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真是WDT的锅,刚才试了下,关了WDT就正常了

调试的时候,不要使能WDT,或者把WDT时间设置长一些,否则会影响debug下载。

网友C:
什么是WDT,看门狗么?
这个还能影响下载?

网友D:
调试的时候最好是需要把看门狗关闭的,否则芯片就会死机

网友E:
华大的部分芯片还是兼容S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