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华大离线烧录器问题

楼主(2021-05-29):
请教一下,离线编程器 II上电后一直显示"Initing...",状态灯黄绿闪烁,烧录器没有办法使用了

网友A:
是不是升级,初始化了

网友B:
貌似固件升级了

网友C:
现在TOOL2的离线编程器,只要在电脑端转换文件时候连着,转换完成后会自动拷贝文件,如果.bin文件没有拷贝完成就拔掉了,或者上位机软件与离线编程器版本不对应,就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
用老的固件升级方式:先按住两个按键,然后再插上USB线,然后再释放按键,这个时候就可以重新连接上电脑了,出现U盘符,重新拷贝正确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