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搭配freertos问题

楼主(2021-05-29):
HC32F460搭配freertos问题
移植进去了,好像IAR8.*的不支持
是不是要用IAR9.0以上

楼主:
使用的是freertos 9.0

楼主:
以前用的GD32移植过是都能用的。

网友A:
F460例程只要是IAR7.7以上都支持的,不过FPU默认不使能,需要手动设置,设置方法可以参考其他M4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60例程只要是IAR7.7以上都支持的,不过FPU默认不使能,需要手动设置,设置方法可以参考其他M4的MCU。 ...

如果不移植RTOS是没有任何问题,移植后,编译没有通过

楼主:
不检查这项就完全通过编译。

楼主:
在HC32F460上面跑了一两天FREEROTS的应用,感觉硬件还是比较稳定的,功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