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类似小霸王学习机游戏卡那种电路板上的黑疙瘩怎么取下...

楼主(2021-05-29):
如题,我想把类似小霸王学习机游戏卡的黑疙瘩取下来,把里面芯片弄出来换到别的地方用,有什么办法?

网友A:
没有意义,那是裸片,你又没法焊,也没法拆,黑胶倒是能去掉,但去掉的代价恐怕反而比芯片更高。

网友B:
我尝试过用加热的烙铁头去烫,然后用烙铁头慢慢刮开那黑胶。

网友C:
用到其它地方?你确定你能将其中的晶圆完好无缺的取下然后在完好无缺的焊道其它地方?

网友D:
有这工夫用镊子夹几个原子玩玩更有意思

网友E:
你如果想要挖出牛屎粑粑里面的芯片来用,建议趁早放弃,里面的金属引线用的键合工艺需要专业设备,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

不过,你可以把牛屎粑粑以及其所附着的PCB整个切下来,然后用PCB的走线来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