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FAQ0086 AT32 如何在 Eclipse 中实现分散加载

楼主(2021-05-29):
Questions: 如何在 Eclipse 中实现分散加载?
Answer修改脚本链接文件可以将某些函数和数据编排到特定的区域内。
1、 链接脚本文件一般是放在根目录下的ldscripts文件夹内, 后缀为.ld。 添加脚本链接文件的方法是“Project ->Properties -> C/C++ Build -> Setting -> Tool Settings -> “GNU ARM Cross C Linker” -> “General” -> 添加脚本链接文件。
2、 修改脚本链接文件将某些函数和数据编排到特定的区域内, 脚本链接文件可以使用记事本打开。 以AT32F413xC(FLASH=256K, SRAM=32K) 为例, 其划分区块默认如下:
/* Specify the memory areas */
MEMORY
{
  FLASH (rx) : ORIGIN = 0x08000000, LENGTH = 256K
  RAM (xrw) : ORIGIN = 0x20000000, LENGTH = 32K
}
r 代表 read-only, x 代表可执行代码, w 代表 read/write, ORIGIN 是该区块的起始地址, LENGTH 是该区块的大小。如果需要将某些函数和数据编排到特定的 FLASH 区域内, 则可以将 FLASH 划分为几个区域, 以下是将 FLASH 划分为 3 个区域, 可以将函数和数据编排到任意一个区域内。
/* Specify the memory areas */
MEMORY
{
  FLASH_1 (rx) : ORIGIN = 0x08000000, LENGTH = 128K
  FLASH_2 (rx) : ORIGIN = 0x08020000, LENGTH = 64K
  FLASH_3 (rx) : ORIGIN = 0x08030000, LENGTH = 64K
  RAM (xrw) : ORIGIN = 0x20000000, LENGTH = 32K
}
比如需要把算法文件 algorithm_1.c 和 algorithm_2.c 内的函数和数据编排到 FLASH_2 区域内; 把算法文件algorithm_3.c 和 algorithm_4.c 内的函数和数据编排到 FLASH_3 区域内。 则需要在 SECTIONS 添加设置, 如下红色部分。 完整的脚本链接文件请参考附录 1。
/* Define output sections */
SECTIONS
{
/* The startup code goes first into FLASH */
.isr_vector :
{
. = ALIGN(4);
KEEP(*(.isr_vector)) /* Startup code */
. = ALIGN(4);
} >FLASH_1

.algorithm_code1 :
{
. = ALIGN(4);
*algorithm_1.o (.text .text*);
*algorithm_2.o (.text .text*);
. = ALIGN(4);
} > FLASH_2

.algorithm_code2 :
{
. = ALIGN(4);
*algorithm_3.o (.text .text*);
*algorithm_4.o (.text .text*);
. = ALIGN(4);
} > FLASH_3

/* The program code and other data goes into FLASH */
.text :
{
. = ALIGN(4);
*(.text) /* .text sections (code) */
*(.text*) /* .text* sections (code) */
*(EXCLUDE_FILE (*algorithm_1.o * algorithm_2.o) .text .text*)
*(EXCLUDE_FILE (*algorithm_3.o * algorithm_4.o) .text .text*)
*(.glue_7) /* glue arm to thumb code */
*(.glue_7t) /* glue thumb to arm code */
*(.eh_frame)
KEEP (*(.init))
KEEP (*(.fini))
. = ALIGN(4);
_
etext = .; /* define a global symbols at end of code */
} >FLASH_1
①. .algorithm_code1 和.algorithm_code2 是自行命名的 section 名称, 用户在实际编写时可以自定义名称。{ } 包含的 .o 文件就是要放进 section 内的代码, { } 末尾的 > FLASH_2 就是将 .algorithm_code1 这个 section 指定到先前定义的 FLASH_2 区块。例如 algorithm_1.o、algorithm_2.o 就是 algorithm_1.c 、algorithm_2.c 这两个 c 代码文档编译后的 object code, 写在这个 c 文档里的函数和数据, 就全部会被编排到此 section 内。 假设有 10个函数, 那 10 个函数就都会被放进来。
注 :
.o 文件名前面都要加 * 号, 代表要将这个文件中的全部代码和数据都编排进来
.text 和 .text* 是可执行的代码
section 名称后的冒号与 section 名称之间要加空格, 如: .algorithm_code1 :②. 将.text{ } section 指定到 FLASH_1 区块。 一定要加入 EXECLUDE_FILE 这个命令, 使用 EXCLUDE_FILE 标示的代码就不会被编排到 FLASH_1, 不然前面第 ①点所作的设置就会失效。 此区段内的*(.text) 和 *(.text*), 就是告诉 linker 将 EXCLUDE_FILE 标示以外的代码都放到 .text 这个 section 内。

3、 对于 AT32F403/AT32F413/AT32F403A/AT32F407 等 FLASH 有零等待和非零等待的 MCU, 如果需要将某些函数和
数据编排到零等待或者非零等待域内, 则可以将 FLASH 划分为 2 个区域, 如下是以 AT32F413xC(FLASH=256K,
SRAM=32K) 为例, 可以将函数和数据编排到任意一个区域内。
/* Specify the memory areas */
MEMORY
{
  FLASH_ZW (rx) : ORIGIN = 0x08000000, LENGTH = 96K
  FLASH_NZW (rx) : ORIGIN = 0x08018000, LENGTH = 160K
  RAM (xrw) : ORIGIN = 0x20000000, LENGTH = 32K
}
比如需要把对速率要求高的代码放到零等待, 那么就可以将对速率要求不高的代码放到非零等待, 留出零等待区
存放对速率要求高的代码。 比如将 nzw_1.c 和 nzw_2.c 内的函数和数据编排到 FLASH_NZW 区域内, 则需要在
SECTIONS 添加设置, 如下红色部分。 完整的脚本链接文件请参考附录 2。
/* Define output sections */
SECTIONS
{
/* The startup code goes first into FLASH */
.isr_vector :
{
. = ALIGN(4);
KEEP(*(.isr_vector)) /* Startup code */
. = ALIGN(4);
} >FLASH_ZW

.nzw_code :
{
. = ALIGN(4);
*nzw_1.o (.text .text*);
*nzw_2.o (.text .text*);
. = ALIGN(4);
} > FLASH_NZW

/* The program code and other data goes into FLASH */
.text :
{
. = ALIGN(4);
*(.text) /* .text sections (code) */
*(.text*) /* .text* sections (code) */
*(EXCLUDE_FILE (*nzw_1.o * nzw_2.o) .text .text*)
*(.glue_7) /* glue arm to thumb code */
*(.glue_7t) /* glue thumb to arm code */
*(.eh_frame)
KEEP (*(.init))
KEEP (*(.fini))
. = ALIGN(4);
_etext = .; /* define a global symbols at end of code */
} >FLASH_ZW
①. .nzw_code 是自行命名的 section 名称, 用户在实际编写时可以自定义名称。 { } 包含的 .o 文件就是要放进 section 内的代码, { } 末尾的 > FLASH_NZW 就是将 .nzw_code 这个 section 指定到先前定义的 FLASH_NZW区块。 例如 nzw_1.o、 nzw_2.o 就是 nzw_1.c 、 nzw_2.c 这两个 c 代码文档编译后的 object code, 写在这个 c 文档里的函数和数据, 就全部会被编排到此 section 内。 假设有 10 个函数, 那 10 个函数就都会被放进来。
注 :
.o 文件名前面都要加 * 号, 代表要将这个文件中的全部代码或数据都编排进来
.text 和 .text* 是可执行的代码
section 名称后的冒号与 section 名称之间要加空格, 如: .nzw_code :
②. 将.text{ } section 指定到 FLASH_ZW 区块。 一定要加入 EXECLUDE_FILE 这个命令, 使用 EXCLUDE_FILE 标示的代码就不会被编排到 FLASH_ZW, 不然前面第 ①点所作的设置就会失效。 此区段内的*(.text)和 *(.text*), 就是告诉 linker 将 EXCLUDE_FILE 标示以外的代码都放到 .text 这个 section 内。

型: 开发工具
适用型号: AT32F4 全系列
主功能: 无
次功能: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