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习组合分析

楼主(2021-05-29):
我在上一个帖子里已说,用百度搜索学术性问题,大概率是搜到CSDN上去。

CSDN当年还是很厉害的,是工程师聚集地,但后来的积分制等举措,导致人气有点问题。

概率论中的组合分析,有个最基本的定理,所谓有多少对元素---------由m个元素ai,以及n个元素bi,如果每组中只取一个元素,一共可能组成mn对元素。

这个定理的证明是简单的,只需把元素排列成矩形阵列即可:

如果阵列有m行,n列,第i行与第j列的交叉点代表元素(ai,bj),这样的元素有且仅有1个,一共有mn对!

楼主:
这个定理是常用的,例如对于一副**牌,4种花色(红桃、方片、梅花、黑桃),13种面值(从2到10,到J、Q、K、A)每张牌由花色和面值唯一确定,所以一共存在4*13=52种组合,即一共有52张牌。

根据这个定理,很容易推论出:给定n1个元素ai,n2个元素bi、n3个元素Ci。。。。如果每类元素只包含一个,那么一共可以组成n1*n2*n3.。。。种有序排列(a,b,c....)
用归纳法从2类元素开始,推广到3类、4类。。。。

上面的定理和推论,可以抽象成纯是数学描述------有r次连续选择,其中第k个步骤有nk种选择,那么总共有n1*n2*n3....种可能结果!

这个一般性定理,适用于多重分类的情形,例设有一群人,我们可以按照性别对其分类,有两种结果-----男性和女性,也可以按照婚姻状况就行分类,有两种结果-------已婚和未婚,还可以按照职业进行分类,例如电工。

如果这一群人种有8个电工,那么一共有2*2*8=32种可能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