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表测电容和电感?

楼主(2021-05-29):
现在几十元的万用表,也多有电容测量功能,这种表主要用于电工维修作业,无需过高的精度,所以可不用电桥,而用普通的反相放大器:

如上图所示,输入电压幅值和频率已知,在某个量程,相应的可调电阻已知,于是根据输出电压可以确定电容的容抗值,进而确定电容值。

所需几百Hz正弦波,可以用文是桥振荡器完成:

输出还要带通滤波,防止干扰,几百Hz的带通滤波器也要用个运放:

滤波输出信号再转换成直流电压,就能间接地把电容值和直流电压值一一对应起来。

楼主:
发现实战家喜欢抄HP34401、福禄克、泰克等仪器仪表的原理图,然后跟着仿制,我们也跟着附庸风雅一下
如果你不这样跟着这样干,研究别的,实战家就说你在研究茴香豆有几种写法

DT系列万用表电容档原理,好像就是我上面说的这样。

根据文是桥所用电阻39K和0.01uF,震荡频率应该是400Hz左右。

看这原理图,增加一个电容档,使得原理图复杂了将近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