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请教大家一个关于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1-05-29):
   我这个电路主要功能是,当单片机检测到外部电源(实际用的时候是太阳能18V)的时候,单片机控制打开MOS管,外部电源给负载供电的同时也给12V锂电池充电(锂电池自带充电管理);当外部电源没电的时候,单片机控制PMOS管关闭,由电池给负载供电。
  负载的正极直接和PMOS管的输出以及电池的正极连接在一块。负载的地是通过单片机的IO控制NMOS管实现的。我现在没有太阳能板,用一个两路隔离输出的开关电源(12V和5V)串联成17V替代太阳能板调试。
  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当外部有电(开关电源接通)的时候,单片机能控制PMOS管打开,外部电源输入进来。但是我测量开关电源的输出,变成了12V。如果我再接通电源之前,先关闭负载的输出,在打开外部电源的输入,则外部电源是正常的17V。我实在找不出问题的所在,请教大家,谢谢!d:\wenti.png

楼主:
电路图片

楼主:
更正一下,只要是负载电流为0,不切断负载的输出,外部电源也是正常17V的。当负载电流挺大,我测试的是500ma,这时候,接通外部电源的话,外部电源的电压就成了12V多点了

网友A:
感觉只要你将12V的电池并联在17V的开关电源两端(即你说的充电状态)),不管你接入负载与否,则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就会受到电池电压的钳位,开关电源不可能输出17V的电压,只能输出电池电压加上二极管正向压降之和的电压值。

请你将你文字描述的状态,用电路图表达一下,才好分析其问题所在。

网友B:
你去参考一下笔记本的保护隔离和电源切换电路去。外接充电器和笔记本内部电池供电。还具有短路过流保护功能。

网友C:
1 没有17V 不建议2个电源串起了用,还是买个稳压电源调试 方便,
更何况可以看电流,这个参数很必要
2 检查下MOS管内部体二极管方向,测量下 关闭时候的漏电流

网友D:
连接电池负载了,两电源充电输出,必定有降压。典型的降压限流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