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年之内,都不要浪费时间在STC新出的ARM-M4

楼主(2021-05-30):
1,一年前发布的STC8H8K64现在都没法量产,这个所谓的M4一年后再看。如果给你5个样品,你就敢开始移植,估计要白费功夫。
2,STC是第一次玩ARM,可以预料它新出的M4的BUG必定不少,STC的8051都折腾很久才完善,更别说ARM了。
3,STC目前连自己的员工都在当黄牛,STC-M4价格便宜不到哪里去,除非ST恢复产能,把伪军【指某些:低价引流、高价量产的国产贴牌厂】打趴,这样价格才有可能主动降下去并显露优势。
4,如果客户的产品之前使用ST/GD等M4开发,现在使用STC-M4替代,那么必需改代码,以STC的FAE员工目前的水平,他们能胜任吗,这帮FAE的【我们测试没问题】这样的口头禅如果还存在,如何面对海量的移植咨询?

网友A:
欢迎探讨。

STM32M4 是PIN2PIN STC8, STC16。市场是双向选择的,合适就用,我相信厂商会努力完善,打造有自己特色的好产品,STC32M4给了大家多一个选择。。加油!

(54)

网友B:
STC去玩ARM,除非ST不做STM32了估计它还能做成

网友C:
支持STC搞ARM啊。 好用不好用先不说,起码能够恶心ST。看他还敢不敢涨价

@henangongda123 :都涨价啊,但涨3倍和涨十倍还是有区别的吧?这还不够你支持的?
你这话说的,好像就ST一家涨价似的?今年有不涨价的芯片吗?STC的8位单片机不也是从0.8元涨到5.5元?!
你以为STC会便宜?看看他8位机的价格吧

网友D:
用STC做产品需要勇气。

网友E:
引用 网友B:
STC去玩ARM,除非ST不做STM32了估计它还能做成

虽然我现在不用STC,但ST做不做ARM,和STC有关系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虽然我现在不用STC,但ST做不做ARM,和STC有关系么?

ST之前的ARM便宜又好用,大家还会去用STC的ARM?没人用,它那些BUG谁给它找?

网友F:
为什么国产MCU少?因为做出来没人用,都用国外的,国外的涨价时,匆匆转成国内的那几家,之前也没有移植积累经验,然后就是各种骂。一边说没有国产,一边有也不用,用也骂死。华为的鸿蒙还没正式发布可就有表明绝对不用的。

我第一次用STM32好像是在2006年,还不是一堆问题,但是没人骂,可以花半年甚至一年来解决这些BUG。

网友:
其实单看STC产品还是凑合的,只是它那个老板和某些员工说话不太靠谱,爱说大话,爱吹牛X,也不是多大的毛病,卖几个芯片,赚几个小钱,一点问题没有。
有合适的芯片价格也能接受就用,不合适也别往心里去,当个笑话看乐呵乐呵就行了。

网友G:
我对STC唯二的期望是:
1.产品手册能不能改一下,不要把那么多型号写在一个手册里,查看起来太麻烦,从上到下拖一遍都要好长时间;
2.网站能不能改一下,浏览器每次都报告网页包含有害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ST之前的ARM便宜又好用,大家还会去用STC的ARM?没人用,它那些BUG谁给它找? ...

现在我们不是都在给GD,HK,ATC们找BUG吗?只是没用STC的而已,落实到每个设计者,肯定供应商名单也不会太长啦.
ST没BUG?I2C忘了?
楼主提到"伪军"?是指GD,ATC他们吗?这个合适吗?他们要是伪军,你是什么?汪精卫?你有ST的货源那是你的事,我们还要找米下锅.
PIN对PIN重要还是寄存器定义重要啊?至于有点代码改动,就像GD那种,很麻烦吗?就几行而已,不要告诉我你把开发工程师早就开掉了哦.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国产MCU少?因为做出来没人用,都用国外的,国外的涨价时,匆匆转成国内的那几家,之前也没有移植积 ...

老实说,毫毛恶心死我了。到处拉人站队。如果不站,就能上升到**层面。真的是有点扭曲了。好东西,不要说谁用谁不用的问题,而是要考虑要给不给谁用。什么系统再好,也不是一个纯系统就能铺开的。关键是APP生态要完善。任何事物都不是一蹴而就,凡事都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不可能一口吃成胖子。什么弯道超车超英赶美,如果不控制一下自己的幻想,终将变成夜郎自大,蒙蔽自己的双眼。

网友I:
ARM SWD仿真是标配,看来楼主没有玩过ARM

网友E:
引用 网友I:
ARM SWD仿真是标配,看来楼主没有玩过ARM

的确,这家伙只看是否PING对PING兼容,代码二进制兼容,却不关心寄存器级有多大差别,我估计也就是个抄个板就过来生产,手下都没有开发者的无良老板而已.

网友J:
“我们测试没问题”这句话是STC万年不变的口头禅

楼主:
引用 网友E:
的确,这家伙只看是否PING对PING兼容,代码二进制兼容,却不关心寄存器级有多大差别,我估计也就是个抄个板就 ...

本屌不才,创业几年目前请了几个毕业5年左右的本科技术员搞研发。【无良】这个定位我是承认的,因为他们和你一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自以为是、自命不凡、总以为自己的技术天下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I:
ARM SWD仿真是标配,看来楼主没有玩过ARM

说的是KEIL/IAR是否支持STC-M4仿真,而不是说STC-M4是否有调试接口,这样都看不懂?
此外,不知道怎么样才算玩过ARM,,SDT/ADS/JTAG-RDI你用过和开发过吗?如果没用过或没开发过,拜托口气不要这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国产MCU少?因为做出来没人用,都用国外的,国外的涨价时,匆匆转成国内的那几家,之前也没有移植积 ...

跟国产那些芯片厂家打打交道你就知道了为什么不用了!特别是STC!!!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说的是KEIL/IAR是否支持STC-M4仿真,而不是说STC-M4是否有调试接口,这样都看不懂?
此外,不知道怎么样才 ...

如果你做过ARM开发,或者看过别人做ARM开发,特别是CM3,CM4系列(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跑吧),好像没有人不用JTAG/SWD来开发啊?当然SDT/ADS那都是很老的东西了.应该用得人不多了吧?都是1999年前的东西了.工作五年的开发者不应该用这几个东西吧?是你以前用的吗?ARM的CM3,CM4内核是一样的,外设可以做的不一样.
/*
SDT(Software Development Toolkit):
ARM公司最早推出的开发工具,最终版本是2.5.2,但从版本2.5.1开始,ARM公司宣布推出一套新的集成开发工具 ADS1.0,用来取代SDT。主要特点如下:

IDE: CodeWarrior集成环境
编译器: ARM C compiler
调试器: armsdARM和THUMB的符号调试器
ADS (ARM Developer Suite):
ARM公司大约在1999年推出的,用来代替SDT的集成开发环境,其最终版为1.2.1。主要特点如下:

IDE: CodeWarrior集成环境
编译器: ARM C compiler for ADS
调试器: ARM Extention Degugger(AXD)
仿真器: ARMulator
硬件调试单元: Multi-ICE/wiggler
支持调试协议: RDI
目前,可以从官网https://developer.arm.com/products/software-development-tools/legacy-tools下载。

*/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本屌不才,创业几年目前请了几个毕业5年左右的本科技术员搞研发。【无良】这个定位我是承认的,因为他们和 ...

我水平不高的,但基本常识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做过ARM开发,或者看过别人做ARM开发,特别是CM3,CM4系列(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跑吧),好像没有人不用JT ...

你告诉别人,你用过WIN98,难道就表示你一直用WIN98,而不是在用WIN10?
你这样的逻辑,是怎么当“技术员”的?连基本逻辑都没?还CM3/CM4?不好意识,本屌公司正在使用:CM7+CM4的双核。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告诉别人,你用过WIN98,难道就表示你一直用WIN98,而不是在用WIN10?
你这样的逻辑,是怎么当“技术员 ...

是啊,我从DOS6.22开始用的,但我举例子从来不会举DOS的例子啊,现在要么WIN10,LINUX,要么安卓,IOS,鸿蒙都行啊.CM7加CM4双核也没啥,有用就用啊,这很稀罕么?请问你的CM7+CM4能用SDT调试吗?ADS也行啊?谁的逻辑比较奇葩,大家都心里有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啊,我从DOS6.22开始用的,但我举例子从来不会举DOS的例子啊,现在要么WIN10,LINUX,要么安卓,IOS,鸿蒙都行 ...

语无伦次。

网友E:
行,行,你说啥都是对得,高兴啦?
你南波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我们不是都在给GD,HK,ATC们找BUG吗?只是没用STC的而已,落实到每个设计者,肯定供应商名单也不会太长啦 ...

STM32的I2C的BUG,导致我至今还是用IO模拟的I2C。还有那个RTC也不好用,电流也大,我经常要外挂一片RTC。还有ADC也差。

哈哈哈,是的,而且最新的H7系列 RTC也有些毛病,大批量测试时候才发现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跟国产那些芯片厂家打打交道你就知道了为什么不用了!特别是STC!!!

但是仍然阻挡不了用STC做的产品遍地都是。

网友K:
哎。。有的人就是跪久了站不起来,只能跪着,我用了STC 7年了 用得好好的。

网友L:
唉,这都能吵得起来。

网友M: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国产MCU少?因为做出来没人用,都用国外的,国外的涨价时,匆匆转成国内的那几家,之前也没有移植积 ...

大哥不要那么武断,我就没有用STM,一直用国产,真心的说一句,国产很恶心,卖不出去的时候,哭爹喊娘的爱国,涨价了,一个比一个的脸翻的快,BUG有咱就不说了,动不动就是反正老子现在不愁卖不出去了,爱买不买。所以请你发表这样的观点的时候问问国产这帮人的态度再说,谢谢

网友N:
能出就支持, 但不是pin2pin有点意外,  估计火不起来.

网友O:
晚上都不睡觉么?用不用STC的MCU,每个工程师都会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衡量~
你喜欢吃鸭蛋,有人喜欢吃螃蟹~
国产MCU刚开始肯定BUG多了,用用不就少了么。关键是多了个选择。
大家心态放平些~这没有必要吵啊。

网友P:
用不用的,看价格。软件方面嘛,那都不是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但是仍然阻挡不了用STC做的产品遍地都是。

基本都是些小家电、玩具行业,对产品稳定性、性能要求不高的场合,而且这部分市场还不断被STM8S003蚕食,以至于STC之前都主推TSSOP20封装。

网友B:
不是说故意不去用它,你没看一个技术手册写的五花八门,什么同行不要抄袭,什么STC独创,一个严谨的技术手册还到处牛皮癣广告、吹嘘,真的很少见!而且,一遇到问题,技术支持都是摆设,要么电话打不通,一直通话中,要么就是他们没问题,肯定是用的人有问题!而且从来不把BUG问题公开,告诉用户怎么规避,反正他们就是啥问题都没有,有问题也死不承认!还有一点,你没量,他们业务员一般不会鸟你。

网友Q: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故意不去用它,你没看一个技术手册写的五花八门,什么同行不要抄袭,什么STC独创,一个严谨的技术手 ...

没量,ST的销售也不会鸟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故意不去用它,你没看一个技术手册写的五花八门,什么同行不要抄袭,什么STC独创,一个严谨的技术手 ...

所以我不怎么想用啊,但GD啥的做的还是比较规矩的.
当然STC这套也肯定有人喜欢,不然不会用到现在,各取所需就好了.
STC如果要争取新客户,建议还是在宣传和支持风格上做点改变吧.
不是说国产的就一定靠得住,这个世界能靠得住的只有自己,多一个供货方案就多一条路.上来就骂和拒绝我们疫苗入台的民进党当局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Q:
没量,ST的销售也不会鸟你

国产就没必要学那一套

网友R:
引用 网友I:
ARM SWD仿真是标配,看来楼主没有玩过ARM

哈哈,我正准备评论下,楼主估计没有玩过ARM,或者不熟悉。
还有STC那个MCU,很多东西都是别人的IP,极有可能就是别人的IC买过来,改名字而已,为很么这样做,迫于压力,它的51 性价比不高,只是学生时代积累了一些用户,但是这些用户极其不稳定,只有这些小白遇到性价比更高的,直接就抛弃它。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故意不去用它,你没看一个技术手册写的五花八门,什么同行不要抄袭,什么STC独创,一个严谨的技术手 ...

说得STC这么多BUG,STC出货量也很大的啊,那么多用户用。有BUG你可以**坛大家讨论。任何一家MCU有这么多BUG,根本活不了多久。STC8位机用在工控也非常多的。我看深圳的好多安防系统、道闸、门禁、红绿灯、工厂流水线自动化工具等等,很多用STC的,这些地方对MCU都是用要求的。

我本人也做工控的,对于8位机,90年代用8031、8032、8052等等,后期用湾湾的兼容品,然后是PIC,90年代末的PIC很难用,后来换AVR、STC,由于都知道的原因,很快也停了AVR。至于STM8S,抗干扰测试没通过。所以一直没采用。
至于ARM,从2004年开始使用NXP的,后来是STM32,没办法,那时候没有国产的通用ARM。

网友S:
引用 网友B:
基本都是些小家电、玩具行业,对产品稳定性、性能要求不高的场合,而且这部分市场还不断被STM8S003蚕食, ...

是谁告诉你STC基本上都是些小家电和玩具行业的,你没见过不代表就没有,要不要我拍点不是小家电和玩具行业的用STC芯片的东西给你看看?

网友N:
STC这个M4好像不带网口的.

网友T:
引用 楼主:
本屌不才,创业几年目前请了几个毕业5年左右的本科技术员搞研发。【无良】这个定位我是承认的,因为他们和 ...

不满意为啥还要招人,辞了再找满意的不就可以了,干嘛跟自己过不去?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说的是KEIL/IAR是否支持STC-M4仿真,而不是说STC-M4是否有调试接口,这样都看不懂?
此外,不知道怎么样才 ...

比如做设计,你可以说你用PROTEL系列/PADS (POWERPCB)/ALLEGRO/KICAD,甚至是LCEDA,都是合理的,
你要说"不知道怎么样才算玩过PCB,,TANGO你用过和开发过吗?如果没用过或没开发过,拜托口气不要这么大。"那我们真不知道说啥好了,对了,TANGO我真用过呢.现在PCB的底色还是TANGO的底色,比较舒服.

网友U:
引用 楼主:
本屌不才,创业几年目前请了几个毕业5年左右的本科技术员搞研发。【无良】这个定位我是承认的,因为他们和 ...

     小老板应该摆正点心态,先别论你的员工说吹不吹,先看输出,而且输出有部分是看老板揽活的能力行不行,这个是市场调节的,老板揽活能力行,而员工输出不行,导致老板亏本,你可以把人按劳动法炒掉,找你认为能力行的,当然钱也要足。
      而老板给钱不行却埋怨员工吹牛,这就很搞笑了,逻辑悖论了,人是你选的,既然你认为别人吹牛,你大可以炒掉,而你不炒掉留着别人吹牛,只能证明你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如做设计,你可以说你用PROTEL系列/PADS (POWERPCB)/ALLEGRO/KICAD,甚至是LCEDA,都是合理的,
你要说"不 ...

你的心胸真的连女人都不如,1天过去了还死咬不放,好吧,我不懂ARM,没学过ARM,你消消气。

楼主:
引用 网友U:
小老板应该摆正点心态,先别论你的员工说吹不吹,先看输出,而且输出有部分是看老板揽活的能力行不行 ...

大老板,你说的对。

网友V:
引用 楼主:
说的是KEIL/IAR是否支持STC-M4仿真,而不是说STC-M4是否有调试接口,这样都看不懂?
此外,不知道怎么样才 ...

楼主,你真的是没怎么玩过ARM,只要芯片内核是Cortex-M系列,JLINK/CMSIS-DAP这些常规调试器直接就可以在Keil里调试,根本不需要ARM官方专门给你做支持,芯片厂家只要自己实现SVD和FLASH烧写算法就可以了

FASH算法甚至都可以自己做,只要内核没问题就欧克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你真的是没怎么玩过ARM,只要芯片内核是Cortex-M系列,JLINK/CMSIS-DAP这些常规调试器直接就可以在K ...

我理解错误,比如STM32H745,如果KEL/IAR不给它做支持包,你应该如何开发?

网友V:
引用 楼主:
我理解错误,比如STM32H745,如果KEL/IAR不给它做支持包,你应该如何开发?
...

芯片直接选择“ARM->ARM CORTEX M7->ARMCM7”就可以连接仿真器调试了,你说的支持包,这个不是Keil官方做的,是芯片厂家自己做的,Keil官方有教程,厂家按照教程做好,直接就能安装进Keil里,整个过程不需要Keil官方出面,厂家自己就可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V:
芯片直接选择“ARM->ARM CORTEX M7->ARMCM7”就可以连接仿真器调试了,你说的支持包,这个不是ARM官方做 ...

我帖子里也没有说需要ARM来支持,我原话是说:“如果KEIL/IAR不加入对他的调试支持,那么就......”,,,,如果这个支持包是由厂家自己完成,而不是依赖于KEIL/IAR设计驱动,那么就不存在仿真问题,是我误解了STC。。我删除这段错误的表述。

网友W:
看好STC的ARM
必成功!

网友X:
东西还没有出来呢。、
对没有用过(甚至是没有见过)的东西,先来一顿喷,合适吗?

网友Y:
STC这次涨价幅度很大,你对它十分的不满

网友Z:
我们做工业设备的,用STC也十多年了。之所以用STC,一是稳定性还好,二是抗干扰还过得去。

网友AA:
引用 楼主:
我帖子里也没有说需要ARM来支持,我原话是说:“如果KEIL/IAR不加入对他的调试支持,那么就......”,,,, ...

这个确实是厂家自己做的,其中有些可以通过keil在线升级,有些是单独提供让你下载再安装。

网友AB(2021-07-02):
M4的内核,M0的主频。。

网友AC(2021-08-02):
STC是一大堆人看不惯它,但很多时候又不得不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