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WAV PCM编码 PWM输出 单声道 三极管放大怎么搭建

楼主(2021-05-30):
8K 8BIT  WAV PCM编码,单片机输出PWM(0-5V)   单声道  驱动一个0.5W的小喇叭  想用三极管简单做一个功放,电路如何搭建?

网友A:
在网上搜晶体管TCL电路,至少得用3只小功率晶体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搜晶体管TCL电路,至少得用3只小功率晶体管。

谢谢

网友B:
串个电阻给三极管B极即可,好多玩具就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个电阻给三极管B极即可,好多玩具就是如此。

噪声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