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测试udelay延时函数,用来翻转IO口,怎么示波器测到的不是方波呢

楼主(2021-05-30):
测试udelay延时函数,用来翻转IO口,怎么示波器测到的不是方波呢,延时500us

实际测试结果像正玄波

网友A:
引脚外部有没有接其他电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脚外部有没有接其他电路啊

去掉电路可以了,谢谢

网友B:
引脚外部是不是链接到其它电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