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差分运算放大电路测试的一些疑惑

楼主(2021-05-30):
最近弄运算放大,做一些前期测试验证,搞了一个差分放大,测试中测量各个点的电压时,出现了如下一些变化:

1、图中R3是可变电阻,从0->3K,实际上测试时R3的起始值为1K。
当R3的阻值等于1.2K时,V1的电压为0.579V;
当R3的阻值等于1.5K时,V1的电压为0.582V;
当R3的阻值等于2.2K时,V1的电压为0.599V;

2、理论上,运放的2、3脚的电压应该是一样的,实际上这两脚的电压一直存在电压差,当R3增大时,电压差也在增加。

不知道哪位大牛能否帮忙从原理上解释一下。

网友A:
V1的输入阻抗10k,V2输入阻抗49k,不平衡呗。

网友B:
V2和V3间的压差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1的输入阻抗10k,V2输入阻抗49k,不平衡呗。

典型的错误说法。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09958&highlight=%E5%B7%AE%E5%88%86%E6%94%BE%E5%A4%A7%E5%99%A8

网友B:
看三个图:

网友C:
题主还没说呢,你举例的三个测试值,对应运放2脚3脚电位到底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运放的2、3脚的电压应该是一样的,实际上这两脚的电压一直存在电压差:此时输出端已经顶到电源轨, ...

以前用lm358做成单电源差分放大器,输出轨低电压轨在0.7v以上。
做成单电源同相放大器,低电压电源轨可以小于0.7

网友D:
换成国产sgm358,或其他轨至轨放大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输出轨低电压轨大小与负反馈电阻大小呈反比,市面上模型无法仿真此输出轨低电压。
楼主疑问在于,为何没 ...

我没看清楚,楼主接反了极性,可变电阻测得电压,比参考测电压高。接反了。

网友B:
笑死我了,如果是真虚短了,VO=0*AV=0,运放就彻底没用了。

网友F:
"理论上,运放的2、3脚的电压应该是一样的,"楼主的问题就出在此句,是根据什么理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图设错。1的文字我跳过去没看。只看了2的文字。可变电阻宜用R4。

我照着ti的lm358仿真了一下这是电桥极性接反的

这个是接对了的

网友G:
也不知道你们说的差值电压跟零漂有没有关系,电阻误差造成的差值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的。正输入端的电位最好要固定。
你这是TI內部完整的电路?左边基准电流源,是你自己猜测的还是TI给的。 ...

自己瞎搞的几个电流镜都是自己套的

这个是onsemi的没仿真成功

这个是lm741的电流镜电路,套的是这个电路

网友C:
题主,你还没回答,2脚3脚电压到底是多少,别人怎么帮你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题主,你还没回答,2脚3脚电压到底是多少,别人怎么帮你分析?

不好意思,今天上班时忘了把电路板带到公司,晚上回去再测一下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理论上,运放的2、3脚的电压应该是一样的,"楼主的问题就出在此句,是根据什么理论? ...

不知道上面的这个解释是否正确

你的运放不是理想的。

楼主:
大侠的模拟测试与我实际测试的相符,但是我还是不太理解.
V1本来设计时是固定不变的,如果V1的电压出现变化,那么V2-V1的差值变化通过放大不就无法在Vou体现。

我通过AD转换,经过计算,发现计算出的R3x比实际用万用表测量R3得出的结果要小。那么差分放大不就有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题主还没说呢,你举例的三个测试值,对应运放2脚3脚电位到底是多少?

2脚3脚电压一定是一样的,这种不证自明的道理我的脚后跟都知道,你们的水平跟昆乙己一样差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运放的2、3脚的电压应该是一样的,实际上这两脚的电压一直存在电压差:此时输出端已经顶到电源轨, ...

2脚3脚电压一定是一样的,这种不证自明的道理我的脚后跟都知道,你们的水平跟昆乙己一样差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理论上,运放的2、3脚的电压应该是一样的,"楼主的问题就出在此句,是根据什么理论? ...

2脚3脚电压一定是一样的,这种不证自明的道理我的脚后跟都知道,你们的水平跟昆乙己一样差吗?

网友B:
相互不干扰,可以换一种仪用放大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题主,你还没回答,2脚3脚电压到底是多少,别人怎么帮你分析?

2脚3脚电压一定是一样的,这种不证自明的道理我的脚后跟都知道,你们的水平跟昆乙己一样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的模拟测试与我实际测试的相符,但是我还是不太理解.
V1本来设计时是固定不变的,如果V1的电压出现变 ...

放大器输入阻抗应该远远高于信号源内阻,才能有效放大源信号,这是基本的常识吧???

你用一个输入阻抗10k的放大器去放大1k//4k的电阻分压电压,,,,,结果不就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脚3脚电压一定是一样的,这种不证自明的道理我的脚后跟都知道,你们的水平跟昆乙己一样差吗? ...

理论书看多了,中毒了。

一天到晚就知道虚短虚断嗷嗷叫.。。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今天上班时忘了把电路板带到公司,晚上回去再测一下上传。

不用测了,只有昆乙己这等白痴才会觉得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脚3脚电压一定是一样的,这种不证自明的道理我的脚后跟都知道,你们的水平跟昆乙己一样差吗?
...

是题主说的不一样,不是我说的,我就问问到底怎么不一样。咱们纯粹就事论事地讨论问题嘛。当然,我的水平确实比较差,来这里向大家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题主说的不一样,不是我说的,我就问问到底怎么不一样。咱们纯粹就事论事地讨论问题嘛。 ...

既然你输入有微小的变化,引起了另一路输入的微小变化,说明电路处于线性状态,虚短虚断原理成立,这个用脚后跟都能想明白吧?当然脑壳里面只有两粒花生米的昆乙己是不明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题主说的不一样,不是我说的,我就问问到底怎么不一样。咱们纯粹就事论事地讨论问题嘛。 ...

回到楼主位你的帖子的问题上,放大器一个基本设计原理就是输入阻抗应该远远高于信号源阻抗才行。你的-端输入阻抗只有10k,跟信号源阻抗差不多,输出电压当然影响到你的信号源电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回到楼主位你的帖子的问题上,放大器一个基本设计原理就是输入阻抗应该远远高于信号源阻抗才行。你的-端 ...

2年前推荐个24bit adc被打倒,冤。这个正是它的应用范围

网友H:
不相等就对了,相等怎么有输出呢?
运放的VP和VN端口是有压差的,运放放大的是差分电压。

从下面的公式推导

(VP - VN) * Aol = Vo   ,  Aol 开环增益,注意这个公式在闭环时也适用的,只不过这时VN有反馈电压,通过VN和Vod的关系,也可以求出闭环和
开环增益的关系。

认为相等的前提是 Aol 趋于无穷大

所以VP和VN是一定有电压差的,只是在线性状态下压差很小,因为Aol足够大

再看VP增加时,VN的变化

通过戴维南等效可以得出VP, VN的电压,注意VN有反馈电压叠加,通过求导可以得出他们的变化斜率,

可以得出VP是比VN斜率大,也就可以看出在VP增大时,VN也会增加,但没有VP增加快,所以总的输出电压

也是增加的,可以说VP和VN一定是有压差的,只是这个压差很小。

运放在没有负反馈的网络时候,也是有线性区间的,只是这个区间很窄,几乎没有实际意义。实际应用增加负反馈网络,使Vi和Vo的传输特性的变化斜率变小

但这个时候的VP和VN还是有压差的。没有压差运放也就没有办法放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