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电气安全方面

楼主(2021-05-30):
请教下仪器16V供电,买的220V转16V电源适配器。
220V那头是3个接头,有根地线,怎么保证电气安全,尤其关于地线?

网友A:
要确保电源插座内有地线,并且地线的接地电阻符合标准。

王工,在哪里可以找到接地电阻的标准?能否给个标准号?谢谢

网友B:
先说说是什么仪器,如果是金属外壳,测测外壳与系统地的连通情况,有没有对外的长线输入,同时测测电源适配器输入侧接大地端与输出地的连通情况。

网友C:
220V那头是3个接头,有根地线。那输出端几个接头?有没有地线?

网友D:
要看仪器的外壳是不是金属材质,如果是的话,安规会要求外壳接地的,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外壳和输入侧的地线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确保电源插座内有地线,并且地线的接地电阻符合标准。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说说是什么仪器,如果是金属外壳,测测外壳与系统地的连通情况,有没有对外的长线输入,同时测测电源适配 ...

谢谢解答,环境监测仪器,金属外壳,仪器输入供电就2端,电源正和电源负,外壳接了电源负。
适配器3米长度,3端输入的大地端短接了2端输出的负。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V那头是3个接头,有根地线。那输出端几个接头?有没有地线?

谢谢解答,环境监测仪器,金属外壳,仪器输入供电就2端,电源正和电源负,外壳接了电源负。
适配器3米长度,3端输入的大地端短接了2端输出的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看仪器的外壳是不是金属材质,如果是的话,安规会要求外壳接地的,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外壳和输入侧的地线就 ...

谢谢解答,环境监测仪器,金属外壳,仪器输入供电就2端,电源正和电源负,外壳接了电源负。
适配器3米长度,3端输入的大地端短接了2端输出的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环境监测仪器,金属外壳,仪器输入供电就2端,电源正和电源负,外壳接了电源负。
适配器3米长 ...

那就使用该电源适配器即可,务必将电源插座的地线可靠接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使用该电源适配器即可,务必将电源插座的地线可靠接大地。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