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电池只有 7.66V 了!

楼主(2021-05-30):
最近万用表也不叫了,量电压也不准了。刚才用另一个表量了它的电池(它自己开着,在20V电压档)7.66V。
该换电池了?

网友A:
9V电池的放电截止电压在5V左右。
带载7.66V电量还比较足。

网友B:
功能都受影响了还不换?

网友C:
难道没有欠压报警提示吗?我的万用表就有这种提示,才40多块钱的普及版数字表。

网友D:
不好说是否一定得换电池,既然有另外一块表,把电池接上,放在二极管档,短路表笔,然后再用另外一块表测电池电压。
不少表在电池电压过低时,首先出现的是显示变淡,尤其是在使用功耗较大的挡位比如二极管档时,甚至能观察到随着功耗的变化,显示变淡的程度也随之变化,这种情况可直接判定为该换电池了。

网友E:
没规定,全凭个人需求

网友F:
换不换,电压过低时有的表会出现误差变大。我的验证方法也是二极管或蜂鸣器档短路两表笔,显示变淡的话就要换电池了,否则可继续用。至于低电量提示,不太理会。

网友G:
我用的9V充电电池(实际是8.4V),没电了就充电,感觉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