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CH32V103出现死机情况,请帮助解决

楼主(2021-05-30):
电路板是由锂电池供电的,3.3V的锂电池,因为电路板上面加了一块4G模块,模块在注册网络且登录服务器的时候,有大概1到2A的电流,把锂电池的电压一下子拉低到1.5V左右(电池当初充电不足),登录失败后,模块自动停机,电池电压又回升到3.3V左右,这时候单片机不工作了,只有重新上电,单片机才运行,很奇怪,请沁恒工程师帮助解决一下。

网友A:
是不是电流过大,电池输出能力不足,增加个大电容试试看。

网友:
你换成直流电源试试看,如果没问题,那就是电池供电问题,再针对性解决。

楼主:
大家可能还没有明白我上面讲述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即使供电有瞬间拉低,单片机应该都有掉电复位或者上电复位功能,应该不会导致单片机死机,现在的情况是,电池偶尔电压拉低后再回复到3.3V的话,单片机就死机了,其实相比较STM32,在这方面做的就不错,而GD32有网友反应,GD32有个别型号也存在上述现象,单片机死机后,只能把电源关掉,再上电才能解决问题,这在工程应用中其实是很危险的事情。

楼主:
咱在这里写这些东西,是希望CH32V103更加完美,毕竟是咱自己国家内核的芯片,是自己家的孩子,就希望完美。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3118094-1-1.html 当初网友使用GD32F330的情况。

网友B:
锂电拉到1.5v,你期望什么结果?stm32会是什么结果,想过没有?

网友C:
偶尔低压上电死机而不是复位的情况我也发现过,但测试过很难重现,我试过CH32V103R8T6和CH32V103C8T6,官方开发板和自己画的都有过,就和楼主说的情况差不多,因为无法重现,所以也没提交给沁恒FAE寻求支持,希望谁找到原因了,可以共享下。

网友D:
是不是电池电力不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拉到1.5v,你期望什么结果?stm32会是什么结果,想过没有?

STM32,当电压上升后会自动复位运行的,而CH32,即使电压上升,仍然死机不运行,只能断开电源,咱这里并没有贬低CH32,而是想CH32做的更加完美,前面咱就说过了,CH32是自己家的孩子,只希望他完美无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电池电力不够呢

是的是的。磷酸铁锂电池,正常3.3V,没有加欠压保护,有时候不注意电池亏电了,测量下来差不多有3到3.1V,但是4G模块启动注册电流较大,一下子就把电池电压拉低了,死机了,即使后面把电池充电也还死在那边,非要把电池断开重新上电才行。

网友E:
我觉得,既然是电源的问题,就解决电源。
次之,说道电源被拉低,MCU复位或者死机,这本是就是一种特殊条件。
电源被拉低,不确定是不是达到了触发复位的条件。

如果暂时解决电源有麻烦的话,可以尝试加入狗,运行异常的时候,能够重启就行,
程序跑起来,不能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既然是电源的问题,就解决电源。
次之,说道电源被拉低,MCU复位或者死机,这本是就是一种特殊条件 ...

跟我的想法一致,另外就是加专用复位芯片(价格也不贵),好多单片机都集成了复位芯片,其实,可靠性要求严苛的地方,还是外接专用复位芯片更加可靠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跟我的想法一致,另外就是加专用复位芯片(价格也不贵),好多单片机都集成了复位芯片,其实,可靠性要求 ...

恩恩,能改板子的话,复位芯片可以加上,我们现在默认加复位芯片,虽然一直没觉得有多大的作用。
程序里,就是加狗

网友F(2022-07-31):
我的情况是上电晶振不振,偶尔会振,对照开发板换了晶振换了电容

网友G:
电压不够,造成的死机状态是正常现象的,不错的。

网友H(2022-09-23):
这种情况如果能加狗解决的话,就加狗吧。加狗都不复位才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