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小体积低功耗单片机

楼主(2021-05-30):
求推荐小体积低功耗测温显示电路用单片机

网友A:
QFN-20 3x3mm 算体积小了吧?

网友B:
目前阶段,找有货且价格尽量低廉、满足需要的临时用用就是,不是长期产品的定型时机,等供应和价格恢复后再最终定型。

网友C:

小的有8脚甚至6脚的,再大点有20脚的,你的目标是什么?搜索
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