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IC年份版本影响烧写还是假冒芯片? 见内图 IC对比

楼主(2021-05-30):
IC年份版本影响烧写还是假冒芯片? 一个是我买的芯片,烧写运行 没问题,一个是供应商买的就有问题,烧写不进去。大家帮忙看看,这两种丝印排版就区别比较大,烧写不进去的看丝印应该只2018年的,难道是年份问题?

烧写运行正常的一批

烧写运行正常的一批

烧写有问题的一批

烧写有问题的一批

网友A:
下面应该是老版本的吧?

网友B:
买到假芯片了?

网友C:
楼主从哪买的,是不是芯片里面已经烧录并加密了?
最近市场缺货,很多陈年旧货都跑出来了……

网友D:
楼主使用什么烧录器烧录的?CCID吗?

网友D:
如果是CCID编程器,接口是SWD的话,只能烧录20+的芯片,20+之前的都不支持CCID+SWD接口烧录的

楼主:
是的  SWD接口烧写不了,供应商也承认了是库存货,   那老版本的如何烧写?

网友E:
真的假的华大有假货?

网友F:
我也遇到了,按理烧写应该不会问题,估计是烧过程序禁止了swd

网友G:
用的什么接口烧写的。?

网友H:
新老版本烧录口有差异的 qq:409946461

网友I:
这种情况找不到旧的数据手册的话,最好是向技术寻找支持,不过其实厂家应该把这些资料都放出来的

网友J:
还是去找华大的技术支持把

网友K:
烧不进去要么芯片坏了,要么就是假芯片。

网友L:
最简单的方法,将不能下载程序的片子寄给厂家进行X射线照射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M:
老版本芯片,可能bootloader不兼容。
如果谁能盗版出这颗超低功耗MCU,就能在国产MCU里面立一杆大旗了,更不会去冒充华大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