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05 内部时钟24MHZ有问题

楼主(2021-05-30):
hc32f005 内部时钟24MHZ有问题.用的是hc32f005c6ua qfn的封装,将内部切换到24MHZ,不到半分钟,单片机程序就有问题,通过串口打印时钟频率,频率完全变了.

楼主(2021-07-13):
已解决问题 栈设置小了,导致系统时钟频率的全局变量值改变

网友A(2021-06-01):
是HC32还是HK32?

网友B:
内部RC时钟也不至于这样啊

网友C:
HK32不是华大的料号呀

网友C:
华大MCU相关型号的用户手册对时钟这部分切换有很详细的说明。按那个步骤操作应该没有啥问题!

网友D(2021-07-14):
内部RC也不至于这样,应该是你程序问题。

网友E:
只要设置的没有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F:
栈设置和时钟,有关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栈设置和时钟,有关联么

没有关联 只不过记录系统频率的全局变量被该值了  导致delay延时不准确

网友G:
HC32F005C6UA 大量现货 QQ1593449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