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驱动温湿度传感器DHT22

楼主(2021-05-30):
在上一期的测评中,使用AVR128DB48 Curiosity Nano成功驱动了温湿度传感器,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使用IO驱动单总线温湿度传感器DHT22
https://bbs.21ic.com/icview-3119748-1-1.html
这里就不再介绍DHT22了,这次将代码移植到PIC18F16Q40 Curiosity Nano上,有2个需要注意的地方:1是MCC生成的关于gpio设置上拉的接口不一致,MCC为AVR128DB48生成的代码gpiox_SetPullUp()而为PIC18F16Q40生成的代码是gpiox_SetPullup()呵呵哒,仅仅是一个大小写的问题,为啥api接口不一致呢???
2是PIC18F16Q40 的串口printf函数可以打印浮点数,而AVR128DB48的不行。
因此两者的驱动略有区别,稍微修改即可。
dht.h文件内容如下:
/*
* File:   dht.h
* Author: qldeng
*
* Created on May 29, 2021, 12:17 PM
*/

#ifndef DHT_H
#define        DHT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mcc.h"

#define delay_ms(d)                DELAY_milliseconds(d)
#define delay_us(d) DELAY_microseconds(d)

#define  u8 uint8_t
#define  u16 uint16_t

u8 DHT22_Init(void);
u8 DHT22_Read_Data(float *temperature,float *humidity);
u8 DHT22_Read_Byte(void);
u8 DHT22_Read_Bit(void);
u8 DHT22_Check(void);
void DHT22_Rst(void);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DHT_H */

dht.c文件内容如下:

#include "dht.h"
//工作电压 :3.3V ~ 5.5 V
//复位DHT22
void DHT22_Rst(void)
{
    DHT22_SetDigitalOutput();
    DHT22_SetLow();        //拉低DQ
    delay_ms(30);            //拉低至少18ms
    DHT22_SetHigh();        //DQ=1
    delay_us(30);             //主机拉高20~40us
}
//等待DHT22的回应
//返回1:未检测到DHT22的存在
//返回0:存在
u8 DHT22_Check(void)
{
        u8 retry=100;
    DHT22_SetDigitalInput();
     DHT22_SetPullup();
           while ((DHT22_GetValue())&&retry)//DHT22会拉低40~80us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1) return 1;
        else retry=100;
    while (!DHT22_GetValue()&&retry)//DHT22拉低后会再次拉高40~80us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1)
                return 1;
        return 0;
}
//从DHT22读取一个位
//返回值:1/0
u8 DHT22_Read_Bit(void)
{
        u8 dat=0;
        u8 retry=100;
        while((DHT22_GetValue())&&retry)//等待变为高电平
        {
                retry--;
                delay_us(1);
        }
        retry=100;
        while(!DHT22_GetValue()&&retry)//等待变低电平
        {
                retry--;
                delay_us(1);
        }
    delay_us(40);//wait 40us
        if(DHT22_GetValue())
                dat=1;
        else
                dat=0;

        return dat;
}
//从DHT22读取一个字节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8 DHT22_Read_Byte(void)
{
    u8 i,dat;
    dat=0;
        for (i=0;i<8;i++)
        {
                   dat<<=1;
            dat|=DHT22_Read_Bit();
    }
    return dat;
}
//从DHT22读取一次数据
//temp:温度值(范围:-40°C ~ 80°C 分辨率:0.1°C 精度:±0.5℃)
//humi:湿度值(范围:0%RH ~ 99.9%RH 分辨率:0.1%RH 精度:±2%RH (25°C))
//返回值:0,正常;1,读取失败
u8 DHT22_Read_Data(float *temperature,float *humidity)
{
        u8 buf[5];
        u8 i;
        u8 sum;
        *humidity=0;
        *temperature=0;
        DHT22_Rst();
        if(DHT22_Check()==0)
        {
                for(i=0;i<5;i++)
                {
                        buf[i]=DHT22_Read_Byte();
                }
                sum = buf[0]+buf[1]+buf[2]+buf[3];
                if(sum == buf[4])
                {
                        *humidity=(float)((buf[0]<<8)+buf[1])/10.0;
                        *temperature=(float)((buf[2]<<8)+buf[3])/10.0;
                }
                else
                {
                        *humidity=(float)((buf[0]<<8)+buf[1])/10.0;
                        *temperature=(float)((buf[2]<<8)+buf[3])/10.0;
                }
        }
        else
        {
                return 1;
        }
        return 0;
}
//初始化DHT22同时检测DHT22的存在
//返回1:不存在
//返回0:存在
u8 DHT22_Init(void)
{
    DHT22_SetDigitalOutput();
    DHT22_SetHigh();
        DHT22_Rst();
        return DHT22_Check();
}

主函数调用驱动并打印结果:

接线:使用的是RC2

串口打印结果:

测试工程源码

网友A:
为什么温湿度传感器dht21比dht11贵那么多

网友B:
DHT22 如何读取数据

网友B:
PIC18F47Q10 Curiosity Nano评估工具包具有完整的编程和调试功能

网友C:
DHT22和DHT11的驱动能相互移植吗

网友:
通过内置电容式湿度传感器和热敏电阻来测量周围的空气

网友D:
DHT22的技术应用

网友E:
大多都是使用DHT11

网友F:
温湿度模块DHT11和DHT22都不错

网友G:
使用Curiosity Nano板

网友C:
SHT11目前不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B:
PIC16F15244Curiosity Nano评估工具包

网友A:
DHT22 SHT11 这两种温湿度传感器哪一种好

网友F:
SHT10与DHT22的精度比较

网友D:
DHT22的设计资料

网友B:
DHT22单总线不支持寻址?

网友H:
CuriosityNano看着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温湿度传感器dht21比dht11贵那么多

精度高不少,测量范围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DHT22 SHT11 这两种温湿度传感器哪一种好

SHT11封装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