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三相相序保护电路

楼主(2021-05-31):
我在论坛找到一个三相电表逆相序保护电路,他这个图现在是指示灯亮逆相序,正相序指示灯不亮,我现在想要把指示灯换成817光耦,可是试了很就就是不能驱动光耦,请教高手这个电路应该怎么修改一下用来驱动光耦,逆相序是光耦工作。

楼主:
电路图在这里

网友A:
换灵敏度高的光耦
也就是传输系数高的光耦,如5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灵敏度高的光耦
也就是传输系数高的光耦,如521

好的,谢谢,我试试521

网友B:
换用达林顿输出型的光耦,或者适当减小光耦LED侧的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