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3 蓝牙主机断开已连接的从机要用哪个函数?

楼主(2021-05-31):
CH573 蓝牙主机断开已连接的从机要用哪个函数?

网友A:
///这里的connHandle 就是在连接的时候传进来的时候的代表一个连接,多连接场景,这个值不同. extern bStatus_t GAPRole_TerminateLink( uint16 connHandl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connHandle 就是在连接的时候传进来的时候的代表一个连接,多连接场景,这个值不同. extern bStatus ...

GAPRole_TerminateLink( INVALID_CONNHANDLE ); 调用了 也没断开连接

楼主:
引用 楼主:
GAPRole_TerminateLink( INVALID_CONNHANDLE ); 调用了 也没断开连接

我还把搜索关掉了 也没用

网友B:
先把搜索关掉,然后再进行调用函数,就好办很多了。

楼主(点评):
求支招,我先调用 GAPRole_CentralCancelDiscovery(); 然后定时器延时再调用GAPRole_TerminateLink( INVALID_CONNHANDLE );断不开啊, 就问了3个问题. 他们技术就不回复了, 惨

网友C:
引用 楼主:
GAPRole_TerminateLink( INVALID_CONNHANDLE ); 调用了 也没断开连接

函数参数错了,试试这样子调用GAPRole_TerminateLink(peripheralConnList.connHandl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函数参数错了,试试这样子调用GAPRole_TerminateLink(peripheralConnList.connHandle);

没断成功, 手机还是搜索不到从机
这个问题可以慢慢来
有个问题比较急。 主机要怎么配置才能迅速连上从机(固定mac)
目前搜索都需要好几秒才能连上, 太慢了

楼主(点评):
我是用主机去断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断成功, 手机还是搜索不到从机
这个问题可以慢慢来
有个问题比较急。 主机要怎么配置才能迅速连上从机 ...

1、减少扫描时间 2、扫描后立即连接
知道MAC地址可以不扫描,直接连接
问题比较急可以直接拨打工程师电话:025-52635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