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车规级32A153MQV开发

楼主(2021-05-31):
接到一个项目使用A153开发无钥匙进入系统,接下来把项目遇到的问题与大家一起讨论

楼主:
现在的进度已经与芯旺的技术支持工程师进行芯片选型的最后确认,问题一,芯片供电电压是3.3V,外设供电电压是5V,需要对权衡电源的分配

网友A:
需要用接口转换芯片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用接口转换芯片不?

我们有供应商目录,选型和物料的进入只能在目录中找

网友B:
车规级别的MCU是什么?

网友C:
无钥匙进入系统应该要求低功耗吧?

网友D:
可以建个群,一起讨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建个群,一起讨论。

有个Q群387098633,感兴趣可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