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616掉电模式电流150uA,太大了。求解决。

楼主:
N76E616掉电模式电流148uA,而规格书上此电流为8uA。我是用新塘例程N76E616_SampleCode_Keil_C51\Sample_Code\Pin_Interrupt测试的。所有IO配置为准双向并置1。除P36(RST)上拉一个100K电阻外,所有IO悬空。仅开启P06下降沿引脚中断。

void main (void)
{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EPI_cfg();//配置P06下降沿引脚中断
    set_EPI;
    EA = 1;
    while(1)
    {
        set_PD;                                 //Enter Power Down
    }
}

求解决!!!

楼主(2021-05-31):
问题找到了,上图3个选项勾选后掉电时148uA。
去除勾选后,如不重新上电,掉电时还是148uA。
重新上电后,该电流是6uA。我就是这里卡住了,耽误了一上午。

网友A:
重新上电配置才生效?

网友B:
重新上电

网友C:
不应该重新上电才起效啊

网友D:
是外设影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