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那个“阳光很少照到的地方”...

楼主(2021-05-31):
在讨论施密特触发器时,有网友把那个不稳定线段称为“阳光很少照到的地方”,这没错。

但转眼到了弛张振荡器那里,就变成了“阳光照耀下的地方”了。

楼主:
下面引一个帖子:

“21学堂”回顾(5)——弛张振荡器
https://bbs.21ic.com/icview-3135570-1-1.html

楼主:
注意上帖中引的一段文字,那是把运放电路构成的“负阻”不分前提地一概认为是“阳光照耀下的地方”(状态稳定轨迹)。真是如此吗?

下面分两种情况给出图示。

楼主:
1)接电容

HWM
另外,最右面的那条蓝线箭头向上(没有向下箭头)。
HWM
更正:上图最左面的那条蓝线箭头应该向下。

楼主:
上图是考虑运放具有很大的直流开环增益以及增益带宽积,所以粗看其相轨迹除“饱和斜线”外几乎都是“垂直线”。但若细看的话,可以看到相轨迹的一些细节。具体可以通过分析状态方程得到。

由上述示意图可见,状态几乎不可能沿着那条斜红线移动,即那是“阳光很少照到的地方”。

楼主:
2)接电感

HWM
此图有误。稳定平衡点是(0,0),为单稳态。

楼主:
由上述示意图可见,状态沿着水平横线迅速接近那条斜黑线然后沿着那条斜黑线移动至稳定平衡点(0,0)。由图可见,接入电感后电路变成了个单稳态,所以不会振荡

楼主:
由此可见,分析由运放构成的弛张振荡器,不是简单地将其部分电路想象成所谓的“负阻”,而是采用运放的一阶模型。这样的分析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楼主:
这个帖子(包括之前的帖子:“21学堂”回顾(5)——弛张振荡器)也说明了那个“Z”对相关问题的误导

网友A:
这种帖子经常发,但是经常改进,每一次都不一样。。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当然了,用现在的时髦话说,叫与时俱进!以及活到老,学到老,吹到老!

楼主:
上面接电容图的更正,且附加细节。

网友B:
我说错了,

楼主:
你说的“阳光很少照到的地方”没错,但“这种地方”不应该作为VTC的一部分。

我指的是我12楼的帖子说错了,我自己删除了,

网友A:
抱着本书抄了半天,从楼上的回复来看,是白抄了。建议再抄一遍,直到看懂为止,十遍不行抄20遍。

网友C:
关于 负阻

弛张,不等于 方波,
运放,不自带 负阻,
这「负阻」红线,其实就相当于三极管的 负载线。

网友A:
这个帖子有意思,一共画了两个图,两个图还都是错的:

咱能靠谱点不?,复旦博导教授??????????

网友C:
非自带负阻者,要么走红,要么走黑,
红线,对模拟电路而言,是反相线性关系而非负阻。

楼主:
上面接电感图的更正,且附加细节。

楼主:
上图表明,电感电流和电压都为零是其稳定平衡态且“负阻”稳定。

楼主:
回过头来看弛张振荡器(接电容)的启动路径以及后续极限环。

楼主:
弛张振荡器(接电容)

楼主:
上图设初始态为(0,0),且由于扰动导致状态向上移动。当然,也可能向下移动。

楼主:
当状态进入极限环后,振荡器将进入稳态振荡。

楼主:
下面看一下接电感的情况。

楼主:
上图中,绿线的起始点为初态。状态沿横线迅速移动到“负阻”线,然后再沿“负阻”线移动至稳定平衡态(0,0)。

楼主:
由上述分析可知,运放构成的“负阻”实际是相空间内的一条线。因运放是动态电路,所以采用静态的“负阻”(或“正阻”)分析是不适合的,即不能简单地将这些线条看成是稳定的轨迹。

楼主:
动态系统的状态轨迹是由初态确定的一条相轨迹,不同初态其相应轨迹可以不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过头来看弛张振荡器(接电容)的启动路径以及后续极限环。

差模零输入,共模地电位,输出也是地电位,电容充不了电。

网友C:
绕平行四边形一周等于对角线走一个来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