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问题 讨论

楼主(2021-05-31):
这是一块废弃的电路板 因为是初学阶段 随便找了个   有几个问题问下
1:图中圈起来的部分  有一个粗线上面好几个孔,还有一条细线 加过孔
    想问下 这都是过孔吗?
2:如果在大电流时  一般为3A左右   不是一直存在 只有当触发时线路才有电流 持续最大时间为5S
    请问线宽有必要设置为1.5mm吗   如果电路板空间狭小 如何处理啊
忘大神指教   或是给推荐书籍 之类的 万分感谢

有些东西不用死记硬背的 知道了就行 多动手就好了

网友A:
1 大圈 小圈 确实都是过孔  不过功能不一样的 大圈的是线路走线需要顶层到底层的过孔,小圈的是对地的就是上下平面地的过孔。
2.电流不只是跟线宽有关系,跟铜箔厚度等等也有关系,3A的话 很有必要1.5A 合理分布增加走线面积   尽量短,近 面积大一些为好

网友B:
〓◆ PCB相关工艺规范 65册 212M ◆〓 , 大花几束,重整版
〓◆ pcb标准专辑 30个 29.4M ◆〓
PCB设计经验谈 31页 1.5M.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