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03.串口通讯实验

楼主(2021-05-31):
    PIC18F16Q40有三个串口,本次实验使用UART1串口,从核心板的电路图上可以查到,连接虚拟串口的是RB5和RB7两个引脚:

    首先进入MCC进行配置,添加UART1外设,确定RB5引脚为RX,RB7引脚为TX,为了方便使用prinetf函数,选择Redirect STDIO to UART:

    生成代码后,就可以在需要的地方写上printf命令,通过串口发送数据:

    这是串口调试助手接收的截图,注意勾选DTR:

网友A:
一直很好奇,那个开发版资源分配图是用什么软件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很好奇,那个开发版资源分配图是用什么软件做出来的

据说是用coreldraw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