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adc精度只有50mv

楼主(2021-05-31):
使用的是gd32e103 dma+adc,一般上电的时候结果正常,然后测量内部电压,发现一直在稳步上升,直到1.25v,还不太稳定,请问可能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A:
1.ADC时钟频率
2.采样保持时间

这两个改下,时钟频率可以改小一些,采样保持时间放大一些。

楼主:
采样保持时间已经调整为最大了,adc时钟频率高和低的都试了。改为gd32f103,为1.22v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采样保持时间已经调整为最大了,adc时钟频率高和低的都试了。改为gd32f103,为1.22v ...

模拟地和数字地 回流分开 单点接回到芯片地平面。
模拟输入引脚  加RC低通, 如果采样频率要求比较高,C可以降低容值, 一般C最小不能小于内部adc引脚寄生电容1x pf级别的10倍(参看逐位逼近式采样原理)如果感觉基准源会温漂,你可以加软件修正,可以通过读取芯片温度adc检测通道来获取(如果有的话)

网友C:
可能遇到了和我一样的问题,
ADC参考电压纹波是否比较大,这个需要排查下

网友D:
这个片子有外部参考电压引脚嘛?

楼主:
谢谢大家,这个片子没有参考引脚,有VDDA/VS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