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元器件丝印搞不清,头疼

楼主(2021-05-31):
完全搞不懂丝印的规律,是不是每个厂家自定义一套规则? 同样的封装,同样的丝印,规格分别是:6V/0.5A、24V/0.2A、16V/0.25A、30V/0.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共7册
  • 〓◆ 贴片代码查找工具 3册 ◆〓  ...

  • 我是正向采购啊,采购的时间长了,当时贴在上面的标签掉了,结果自己也搞不清了。
    尤其是稳压管、TVS管,丝印太乱了,搭个电路测量吧,测出来的值,两头不搭,大一个规格、小一个规格都采购过,可测出来是个中间值,不知道到底是大的,还是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正向采购啊,采购的时间长了,当时贴在上面的标签掉了,结果自己也搞不清了。
    尤其是稳压管、TVS管, ...

    http://www.smdmark.com/en-us/search/code?id=G7A

网友B:
    可能卖家随便拿个图而已,大部分厂商还是一致的, 比如TVS  PPTC

楼主:
    我买的5.6V/1W稳压管,前面串了一个10欧姆(1206)电阻,稳压管两端还并联了一个5.5V的TVS管,在10om电阻前加上7.5V电压,稳压管还不击穿,真是见了鬼了
    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