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这种Data_out的干扰和噪音如何改善?

楼主(2021-05-31):
请教一下:
有一个汽车用的433.92MHz ASK 射频接收器,模块功能如下:

当遥控器没有任何动作时,在Data_out脚有很多干扰和噪音,如下图。

当按下遥控器按钮,这些异常就会消失,也能发出正确的数据出去。

手头上没有该接收器的内部电路。想请教一下:有没有简单的办法改善下Data_out脚上的干扰呢?

网友A:
没有该接收器的内部电路,所以,无论啥办法都无法改善Data_out脚上的干扰。

网友B:
超再生接收电路的固有特性。   基本不影响 “合适” 波特率的通信

网友C:
弄个很小功率的发射源在旁边,让它输出一直纯净

网友D:
无法,这是简单超再生接收机的固有问题,不必理睬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法,这是简单超再生接收机的固有问题,不必理睬就是。

谢谢大侠指点。可领导说厂家推荐的另外一款就没有这样的问题,非要我改善。我从未从事过RF这方面,郁闷啊。

接收机的种类很多,只有最简单的超再生接收机如此,这是特性,可以采取适当技术手段挡,但消除不了。挡也不是办法,因为毫无必要,只要后级接收注意软件编写,完全可以避免误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再生接收电路的固有特性。   基本不影响 “合适” 波特率的通信

谢谢指点。可领导说厂家推荐的另外一款就没有这样的问题,非要我改善。我从未从事过RF这方面,郁闷啊。

网友E:
领导不懂瞎指挥,这种模块本来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该接收器的内部电路,所以,无论啥办法都无法改善Data_out脚上的干扰。 ...

谢谢。可领导说厂家推荐的另外一款就没有这样的问题,非要我改善。我从未从事过RF这方面,郁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可领导说厂家推荐的另外一款就没有这样的问题,非要我改善。我从未从事过RF这方面,郁闷啊。 ...

没有问题的估计是 超外差式的,贵一些。
   加一个静噪电路试试 -- 宽度不足的毛刺,处理为低电平: 使用双单稳电路管理高、低电平,定时未到之前,被异种电平复位

@FreeSky912 :射频基本都有这些问题,比如Card
@FreeSky912 :这些毛刺能是问题?有无根本没区别。对MCU软件来说
弱弱的问下。低通能解决?

网友F:
这种超外差内部自带AGC自动增益
接受灵敏度根据环境自动调节的
毛刺忽密忽稀
芯片在上电几十MS内,软启这阶段内部AGC增益最低。
这阶段毛刺基本没有,灵敏度也处于最低
理解我意思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题的估计是 超外差式的,贵一些。
   加一个静噪电路试试 -- 宽度不足的毛刺,处理为低电平: 使用 ...

多谢热心解答。
我找了一下规格书,有问题的和没有问题的都是超外差式的(super heterodyne receiver),下面是这款有问题的模块规格书。

有问题的模块工作电压是3.3V,而没问题这款是5V,领导就认为是电平低而造成的,加了电平转换也没啥效果。领导就把改善任务分到我这个新人身上,郁闷死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热心解答。
我找了一下规格书,有问题的和没有问题的都是超外差式的(super heterodyne receiver),下 ...

没问题的那款接收器我也找到了规格书。

那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有无其他异同呗,多谢了。

网友F:
正常编码上,带一些US级窄脉冲干扰,才是问题
即使一帧里就带一个窄脉冲干扰,99%的波形都是好的
大部分人遇到这种小问题,基本就没辙了
模块的周期性毛刺,根本不考虑。有无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常编码上,带一些US级窄脉冲干扰,才是问题
即使一帧里就带一个窄脉冲干扰,99%的波形都是好的
大部分人 ...

谢谢。
隔行如隔山,好像我大致明白了,但我听起来还是有点模糊的。

网友G:
楼主是否见过黑白电视机?无信号时就是雪花点,如何去除?加静噪电路即可。
楼主的是超再生或超外差接收,无信号就是这些噪声(特别是超再生),不用担心,有信号时就会输出信号波形。我一般使用曼彻斯特编码来传输,这类无线模块对于归零码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否见过黑白电视机?无信号时就是雪花点,如何去除?加静噪电路即可。
楼主的是超再生或超外差接收, ...

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多谢。
静噪电路就用网上那些三极管搭的电路吗?有没有更好的经典静噪电路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多谢。
静噪电路就用网上那些三极管搭的电路吗?有没有更好的经典静噪电路啊? ...

如果不是用RF信号对MCU睡眠唤醒,就没有必要整静噪,接收程序会过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靜噪必须拪牲感度,但是无法保证静噪,谁晓得远处有人在放砲。以前笙枓有款自动静噪的,后来改版去掉以提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