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用这个方法检查分析PCB,助你一版成功

楼主(2021-05-31):
据不完全统计电子产品70-80%的生产缺陷是由于设计原因造成的,说人话就是板子废了很大可能是研发的锅。

举几个例子:

1.新手小白的“烧板”
一上电就发现短路了,挨个器件拆下去排除,最后发现是PCB短路了。最后检查PCB发现是电源过孔不小心打到地平面了。(这里做个提醒,上电前一定要先做开短路测试,要不太刺激了)

2.孤岛(也叫死铜)怎么处理
死铜有什么危害?
学过天线或通信的应该知道,高频情况下,印刷电路板上的布线的分布电容会起作用,当长度大于噪声频率相应波长的1/20 时,就会产生天线效应,噪声就会通过布线向外发射,如果在PCB 中存在不良接地的覆铜话,覆铜就成了传播噪音的工具。

因此我们可以删除一些小面积的孤岛。但覆铜也能增加板卡的机械性能,更不容易弯折翘曲。孤岛处理得好反而更有帮助,比如将孤岛通过地孔与GND良好连接,形成屏蔽,也增加了通流能力。

3.间距的把控不当引入噪声或串扰
在复杂的高速系统的硬件设计中,由于高速总线的敏感性,在对PCB检查时,除了要对既定的阻抗进行检查,还要对间距进行检查,有些板子密度很高,往往在间距上容易出问题。

比如在电源芯片的反馈端,因为是高频信号,这块属于比较脏的信号,我们不希望它污染到高速信号,比如USB3.0的信号和HDMI信号,我们希望高速信号线到电源反馈端过孔距离能够大于n mil举例。假设实际设计中没有考虑到这个距离,则丢包问题,花屏问题可能就会出现了。
以上这些设计类的问题,有经验的工程师,往往会避掉这些风险,但是对于新人往往考虑不到。因此,各个公司往往有自己的设计规范和check项,来管控PCB的生产制造问题。如下图:
但是,对于这样的规范,不同的人,理解可能不一样,所以还是有可能有失误。因此,合适的自动化工具能够帮助我们快速地搞定这些。
路飞向大家推荐一款国产的免费软件,可以用来检查PCB的这些问题,路飞亲测了一下,能够直接导入PCB文件,并分析多种错误,红色的是有问题的,点击查看即可定位到问题,相当于一个“PCB杀毒软件”。
行百里者半九十,原理图设计完成只是完成了产品的30%的研发,打板之前还要做仔细地检查,保证一版成功,才能更早的占据市场,取得优势。
强烈推荐大家下载试用这个软件,导入最近的自己的PCB进行测试,一方面软件能能帮我们缩短开发周期、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另一方面,学习软件的设计思路,也能起到提高我们的设计经验的作用。
本软件和AD、阿狸狗一样,也是电脑端使用的哈。电脑端请移步下方链接:
https://dfm.**/uploads/software/promoter/hqdfm_lufei0531.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