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真时刻----运放的输入电压一定相等?

楼主(2021-05-31):
在下面链接中帖子里,关于运放输入电压有争论:

https://bbs.21ic.com/icview-3136276-2-1.html

有个得道高人说一定是相等的:

请大家看清第一个图,原贴作者使用的是3位半数字表。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用三位半数字表,测量一下看是不是一定相同!

注:数字表精度和量程,这个问题很重要。

4位半及更高精度万用表就更不用说了,一定是不相同的!
如果电压是1V量级,那么使用三位半表20V档,是一定相同的!

这次X大师确实是对的,VP和VN就不可能完全相等,单挑这么多人不简单!
如果差分的输入阻抗大于50倍或百倍以上,也就是阻抗只少要50K,才有降低可能。

楼主:
我们使用741运放,用胜利3位半表测:

可见,同向端和反相端,一个是1.101V,一个是1.102V

楼主:
如果使用优利德3位半的2V档测,测量结果是:一个是1.093V,一个是1.094v

因为这块表用一二十年了,期间从未校准过,所以两个表测量结果不一样。

不过我们这里重要的是相对值,而非绝对值,所以准不准就不重要 了。

楼主:
人家这一句话,重复了几十遍,不较真一下,对不起人家码了这么多次的字!!!

楼主:
为何理论分析中,两处电压是完全相同的,但实际上不可能是?
原因太简单,估计大傻子也能知道,我就不费口舌了。

@zyj9490 :4位半表你也看不见!
@xukun977 :不同的温变电阻。也是导致电压变化。
@zyj9490 :拜托了,我已经说过了,激励是直流电压源!!!
说的二回事,同一时间,二输入端近于相等。不同时刻不同阻值当然不同。反馈影响。

网友A:
大牛 同一时刻测量正负2个输入引脚的差值呢,不知道能测出来吗?

楼主:
激励是直流电压,节点电压与时间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牛 同一时刻测量正负2个输入引脚的差值呢,不知道能测出来吗?

刚才测了一下,同反相之间的电压差,是0.5mV

这么高差压,绝对包和,差分电压输入与输出还有比例关糸的,就是差分增益。绝对是量测误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何理论分析中,两处电压是完全相同的,但实际上不可能是?
原因太简单,估计大傻子也能知道,我就不费 ...

我记得老师说出,虚短和负反馈并不是什么充要条件
但是Vo=aVD=a*(Vp-Vn),这是恒成立吧,无论运放是接入什么电路中,只要a不是∞,VD=VO/a,那么VD久不可能是0
所以实际电路中,a是有一定限制的,所以也就不可能保证Vp=Vn

没有负反馈能稳定量测输入端与输出端吗?开环量测,差分增益120DB,差分电压微伏即包和或自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激励是直流电压,节点电压与时间无关!

思路有误,如果差分电压经过BUF一级,我可以说跟时间温度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老师说出,虚短和负反馈并不是什么充要条件
但是Vo=aVD=a*(Vp-Vn),这是恒成立吧,无论运放是接 ...

这是次要的,随便来点失调电压,3位半表就能看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次要的,随便来点失调电压,3位半表就能看见了。

嗯,你说的是对的,同相反相不能完全相等,Vos是很关键的,影响Vos的因素也有很多,比如CMRR关于这一点,TI的文档中做了毕竟详细的说明

网友D:
虚短并不是真的短,毕竟是虚的啊,所以允许有差值,只是要看差多少

@hk6108 :是的,理想状态下接近于0,实际上开环增益不可能无穷大
虚短不虚,虚短是有数值的,就是 负反馈系统 建基于 开环增益 的平衡。

网友E:
双电源运放,当差模输入为零之时,同相输入端与反相输入端 电位相等,输出端电位为零(与地齐平),这不单是电路分析的理论,也是运放开发的初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你说的是对的,同相反相不能完全相等,Vos是很关键的,影响Vos的因素也有很多,比如CMRR关于这一点, ...

那也是微伏级的差别,不可能几MV的,我指的是二输入端的差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虚短并不是真的短,毕竟是虚的啊,所以允许有差值,只是要看差多少

存在差压是维持运放输出的因。最后达到动态平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存在差压是维持运放输出的因。最后达到动态平稳。

不对称带来压差,这样理解正确吗

@hk6108 :失调电压也并不是二输入端有MV压差。
@hk6108 :是的,我确实是这个意思,运放输入端电压相等,实际不相等,想压差是固件参数不对称存在的,
我怎么觉得,zyj9490 讲的是 差模输入,而阁下说的压差则是 固件参数不对称 导致的 静态工作点 不一致,这可是 两码事 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