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HCVD英文缩写为:Hardware CapacitiveVoltage Divider, 用于简化mTouch的实现,可以减少代码的大小,减少CPU的负担,降低功耗。
其框图如下:

可参考AN2812:Low-Power Touch Design

网友A(2021-06-01):
就是硬件上通过切换电容并联数量,来实现不同触摸场景下的时间参数。

网友B(2021-08-22):
高大上的触摸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