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科技又大肆冒头

楼主(2021-05-31):
伪科技又大肆冒头

这不叫“伪科技”叫诈骗

楼主:
一个电扇,忽悠大众

网友A:
忽悠从来都不少,收智商税的……

网友B:
媒体容忍,监管渎职,放任自流,百姓遭殃

网友C:
还有那个省电达30%--50%的省电王,网上卖得特别火。竟然有那么多人相信。

网友D:
还有每晚一度电............

网友E:
这个时代,是忽悠的时代,也是检验智商的时代。

网友F:
来收智商税了

网友G:
认真你就输了

网友B:
空调一夜一度电、冰箱每天0.4度电-------等虚假广告宣传充斥华夏,没人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那个省电达30%--50%的省电王,网上卖得特别火。竟然有那么多人相信。

还有那些电子驱蚊仪

网友H:
俺爹买了个和这外形一样的暖风,号称一开全屋暖,虽然实际只能吹着暖暖手,但是为此乐了一冬天。买这个之前还买过一个更小的,也是宣传一开全屋暖,实际也只能用来暖手。

他以前还买过一个叫强尔脉水疗能量毯,价格1000多,就是一个定时器+塑料瓶里面两个碳棒加热水的水暖毯,成本可能不到100元,但是俺爹还是乐的合不拢嘴。

高兴就好,就是说不好人家也不信

楼主:
市场经济商品时代是卖方与买方在拼比究竟谁的脑袋瓜子有问题

网友I:
90年代末就开始,街头卖卫星电视接收天线10元一根,还有220V节能器10元一个,居然用钨丝电灯泡(纯电阻)来测试说节能了。
再到后来的空调,1度电一晚。现在又有风扇!

网友J:
引用 网友I:
90年代末就开始,街头卖卫星电视接收天线10元一根,还有220V节能器10元一个,居然用钨丝电灯泡(纯电阻)来 ...

220V节能器节能不是真还是假. 如果家中整体负荷是感性,加一个电容应该会改善功率因数吧.没有专门测试过.

平常家里的电表是有功电表,不会影响

网友I:
引用 网友J:
220V节能器节能不是真还是假. 如果家中整体负荷是感性,加一个电容应该会改善功率因数吧.没有专门测试过. ...

问题是演示时用一个钨丝灯泡做演示,电表明显变慢,亮度也变低,钨丝灯泡纯阻性的。

@hk6108 :可能吗?钨丝灯泡纯阻性,功率因数为1.
如果亮度不减而电费省了,那才管用!

网友K(2021-08-12):
这不是伪科技,纯就是诈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