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真时刻----差分放大器的输入阻抗是多少?

楼主(2021-05-31):
在下面链接帖子里,有人和我抬杠,说下图电路,V1处的输入阻抗是R6=10K,事实果真如此吗?

https://bbs.21ic.com/icview-3136276-1-1.html

注:
论坛上叶春勇先生等几个人,一看见我抬杠抬赢了,立马气的脸红鼻子歪,心里无比难受。

我一看见人家这么痛苦,我就来精神更想玩了,因为我们太不厚道了,我们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

楼主:
仿真器是不会说谎的,不会偏向于某一方,所以先让仿真器做裁判!!!

如下图所示,图中R2=R3=10K,R4=R1=39K

我以前至少发过两个帖子了,用理论证明此时输入阻抗大约是49K

仿真器得到的I1=2.0408,又因为电压是1V,由欧姆定律可计算出电阻值:

这里应重点分析差模信号的输入电阻,而不是共模的,对于差模信号,输入电阻是20K

楼主:
R2D2和叶春勇先生,看到这个结果,心里是无比酸楚难受,估计今天又睡不着觉了,吹空调也不好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器是不会说谎的,不会偏向于某一方,所以先让仿真器做裁判!!!

那个电路运放同相端和反相端的10k电阻都是可以省略的,研究它干啥。又不是实用电路

要看使用埸合的精度。高精度必须要加一级精度B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路运放同相端和反相端的10k电阻都是可以省略的,研究它干啥。又不是实用电路 ...

有没有用,幸亏不是你说了算的,不然让你当教育部部长,大学都要被取消了,改成侧重于【实战】的职业学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路运放同相端和反相端的10k电阻都是可以省略的,研究它干啥。又不是实用电路 ...

10k电阻不可省略,看我在原贴给的ADI仪表运放指南,这是典型的单运放仪表放大器,四个电阻都是必须的。这个电路确实没太大实用性,因为实际上用仪表放大器,输入基本都是微弱的高阻抗信号,而单运放仪表放大器的两端输入阻抗不平衡的特性限制了这种电路的应用。

我以前以为昆乙己就是个教书匠,没有实际工程经验,但是这个帖子说明昆乙己本职工作也不称职,就是个受教育程度极其低下的货色。以楼主位的图为例,设接R2的电压源为V2,接I1的电压源为V1,因为最原始的帖子是单5V供电358运放,所以V1=V2是毫无意义的,最终输出是接近地电压,根据Vos的方向很可能是个错误的电压值。只有V2>V1才是合理的输入,我就随便填了个V2=2V,V1=1V,结果I1=59uA,按照昆乙己的理论,输入阻抗是16k!!!

厉害了我的昆乙己,发明了薛定谔的输入阻抗,因为昆乙己知识水平太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k电阻不可省略,看我在原贴给的ADI仪表运放指南,这是典型的单运放仪表放大器,四个电阻都是必须的。这 ...

以前有高手贴过一个电路图,我记得电路计算很复杂。
可以去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高手贴过一个电路图,我记得电路计算很复杂。
可以去掉的

你这个不是差分放大器aka仪表放大器。模拟电路不要用的太复杂,现代趋势是尽快数字化。

网友A:
差分电路的输入阻抗,我还没想好,应该是三端口网络,以前有个网友发了个差分电路的频率相应,xch说,把一端短路。模电的东西计算取决于数学模型,扯不清的,永远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k电阻不可省略,看我在原贴给的ADI仪表运放指南,这是典型的单运放仪表放大器,四个电阻都是必须的。这 ...

很搞笑的辩论。

你把电停了,还测不出来电阻了呢

咱能不能少说废话,多说有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搞笑的辩论。

你把电停了,还测不出来电阻了呢

厉害了我的昆乙己,发明了薛定谔的输入阻抗,因为昆乙己知识水平太次了。

楼主:
V1=V2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根据这10几年逛论坛经验,半数以上的所谓实战家,都是。。。。(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我的昆乙己,发明了薛定谔的输入阻抗,因为昆乙己知识水平太次了。
...

在老夫跟前玩理论,你一分钱便宜也占不到!

老夫给你算一算:

网友B:
先把耻辱柱挂起来。

楼主:
有些同志,连仿真器里的习惯都不知道,看到下图中两个电压源有个“上+”的符号,就以为是直流电源

上图中的i1=0,即此时1V激励源看到的阻抗,是无穷大。

你们几个初学者慢慢玩吧,老夫要看论文,恕不奉陪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本大师是我的好友,我不会讲他胡说八道,对叧一位早就讲过交流电阻不要跟直流电阻混为一谈。 ...

没事,这个反相输入电阻是个变量

当v2->0,输入电阻等于10k
当v1=v2,输入电阻等于10k+39k
r2d2按最坏情况计算的,因为那个可变电阻,楼主是说0-3k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大师是我的好友,我不会讲他胡说八道,对叧一位早就讲过交流电阻不要跟直流电阻混为一谈。 ...

这个地方【最小阻抗】是R3=10K,不懂不要乱标。

楼主:
大伙都是成年人了,就不要在论坛上展示大一学的节点法、网孔法了,无聊!无趣!!!!!!!
当然了,H法师喜欢玩这个,而且在论坛上玩了16,7年了,还没玩过瘾呢!

网友B:
茴香豆的回字的6种写法不影响昆乙己成为论坛笑料。

网友B:
昆乙己自己脑子不好用,自己画了一个虚短虚断不成立的电路。
V1=V2,理想运放应该输出0,原贴贴主用358单5V供电,运放输出电压不可能到0。

网友B:
科学应该逻辑自洽,昆乙己的理论,改变输入电压就会得到不同的输入阻抗,这叫巫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科学应该逻辑自洽,昆乙己的理论,改变输入电压就会得到不同的输入阻抗,这叫巫术?
...

这不是巫术,事实就是这样,输入阻抗要区分交流和直流,对于差分放大电路的信号-输入端,直流输入阻抗随输入电压变化而变化,交流输入阻抗不随输入电压变化而变化,

网友D:
研究清楚这电路的输入阻抗就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巫术,事实就是这样,输入阻抗要区分交流和直流,对于差分放大电路的信号-输入端,直流输入阻抗随 ...

对于桥式传感器,桥臂阻抗的变化量才是有意义的,桥臂电阻绝对值是多少没意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非也,无论是否隔直其交流输入电阻是10K。
但对于带直流偏罝之直流输入电阻,最小值是49K此时输出端是在 ...

这个运放电路,非线性部分不是设计目标,是要擦屁股的部分。轨至轨能解决部分问题。

网友E:
厉害,搞得我似懂非懂,这仿真的结果理论都有,他不合理测地方是因为没有考虑交流还是直流么?真有这么大的区别么,请大师们剖析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本大师是我的好友,我不会讲他胡说八道,对叧一位早就讲过交流电阻不要跟直流电阻混为一谈。 ...

这个是粗糙的仪表放大器,是直流信号放大运用,我认为不能用交流的方法。个人觉得,对于共模信号,输入电阻是49K,对于双端输入差模信号,输入电阻是20K。XU是一个铁杆电子爱好者,只不过不严谨,经常出错还不自知,其时论坛有这么个人也好玩,大家别说那么多风凉话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伙都是成年人了,就不要在论坛上展示大一学的节点法、网孔法了,无聊!无趣!!!!!!!
当然了,H法师 ...

成年人更要严谨,基本理论分析过程拿出来,才有说服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路运放同相端和反相端的10k电阻都是可以省略的,研究它干啥。又不是实用电路 ...

这两个输入电阻,应该是信号源的负载,没有的话是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仪表放大器,是直流信号放大运用,我认为不不能用交流的方法。个人觉得,对于共模信号,输入电阻是4 ...

“这个是仪表放大器”

说别人要严谨的时候,更要先看看自己,

好,我加三个字,”粗糙的“

网友D:
“对于共模信号,输入电阻是49K,对于双端输入差模信号,输入电阻是20K。”

这句话还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成年人更要严谨,基本理论分析过程拿出来,才有说服力。

相关分析,至少说过两遍了,以前还专门发过一个帖子。

老是重复,感觉枯燥、乏味、无聊。

网友F:
放大器的输入阻抗是指交流阻抗,或者是差模阻抗!没有人会研究共模阻抗。大帅你给出的阻抗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放大器的输入阻抗是指交流阻抗,或者是差模阻抗!没有人会研究共模阻抗。大帅你给出的阻抗有什么意义? ...

我估计这全世界,就你和manbo789这几个人听不懂【输入阻抗】是什么意思

一会儿什么共模、差模电阻,一会儿直流电流、交流电阻。

真是难以想象,明天又会出来什么电阻。

楼主:
我看网络上这些**,实际上和我的推导,就是一个意思。

但是我没有什么【共模电阻、差模电阻】【直流电阻、交流电阻】的困扰!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估计这全世界,就你和manbo789这几个人听不懂【输入阻抗】是什么意思

一会儿什么共模、差模电阻,一 ...

胡扯,你按你这种套路解释一下恒流源的输出阻抗,

网友D:
记得一定要用上你说的XXX等效来计算哟,

网友F:
放大器的输入阻抗是指输人入端加交流信号时的等效阻抗,你看你分析的符合这个定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一定要用上你说的XXX等效来计算哟,

你先告诉我们大伙,你的职业是什么(具体到岗位职责,但无需透漏个人隐私)?本科是什么专业?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先告诉我们大伙,你的职业是什么(具体到岗位职责,但无需透漏个人隐私)?本科是什么专业? ...

对不起,你问的是非技术问题,我只对技术问题感兴趣,

我只能告诉你我是一个不入流的电工,只会装86暗盒的那一种,野ji学校毕业,

你千万不要renrou我,我好怕怕,谢谢,

楼主:
本来可以一眼看出答案,但估计大多数人还是习惯古老的节点法、网孔法,所以走一遍老程序:

由上面的表达式可知,要想计算输入阻抗v1/i1,那么v2必须与v1相关,或者是V2直接为0,否则无法计算!

楼主:
如果运放是 理想的,一眼就能看出来,求同向端输入阻抗,相当于求下图红框中的V1/环路电流i

根据红框中等效电路,可以求得同向端输入阻抗为:

网友G:
2V电源再串一个1V电源,连3Ω电阻,电流是1A,能说在2V电源处的阻抗是2欧姆=2V/1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2V电源再串一个1V电源,连3Ω电阻,电流是1A,能说在2V电源处的阻抗是2欧姆=2V/1A吗? ...

你先复习一下什么叫线性电路吧

楼主:
表达式有了,分成三种情形讨论。

① V2=0,此时Za=R3,这时电路就是一普通的反相放大器,这个结果再预料之内;
②V2=V1,此时相当于输入共模电平,输入阻抗是预料中的R3+R4(差分放大器是平衡的,R4=R1,R2=R3)
③V2=-V1,此时相当于差模输入,此时输入阻抗是R3(1+R4/R3)/(1+2R4/R3)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先告诉我们大伙,你的职业是什么(具体到岗位职责,但无需透漏个人隐私)?本科是什么专业? ...

可以换我问个问题了吗?

请解释一下共基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

网友F:
这个电路的功能大师你都还没搞明白,放大电要放大的是两个输入端的差分电压,你分析输入电阻,就应该假设一个微小的电压在两输入端,输入端,对这个信号的等效电阻

网友G:
什么线性非线性又扯远了,运放反馈部分本身就可以等效为受控电压源。计算输入阻抗不是用电压除电流就能得到的。在运放同相端电压固定的时候,反相端可以看作是一个电压源。
这么简单的东西搞不明白就别再扯线性非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换我问个问题了吗?

请解释一下共基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

明天再玩吧,再过10几分钟,我要看老王玩一会象棋了。
本人对智力游戏很感兴趣。

楼主:
论坛上有玩象棋和揭棋的没有?

没有铜钱可以找我要,我有40万铜钱,用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线性非线性又扯远了,运放反馈部分本身就可以等效为受控电压源。计算输入阻抗不是用电压除电流就能得到 ...

当然要区分了,非线性电路输入阻抗是工作点函数,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电路,是线性电路,两个激励之间相当于受控源的关系,输入阻抗与直流工作点无关。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运放是 理想的,一眼就能看出来,求同向端输入阻抗,相当于求下图红框中的V1/环路电流i

含受控源求输入阻抗,至少外加测试源Vtest变化时,输入阻抗不变吧,x大你这个Vtset从1变到2,貌似输入阻抗也变了。独立源确定不置零嘛,即使运放是如你所说的受控源。

网友F:
XU分析的阻抗确实也是阻抗,直流电压除电流嘛,符合阻抗的定义!但你这个阻抗不是我们分析系统要的那个阻抗。正常工程分析要的是差模信号的输入阻抗。分三种情况:1 反向输入,同相接地,输入电阻是RG2;2  同相输入,反向经电阻接地,输入阻抗理论上无穷大。3同相反向都不接地,双端输入,对于两端的差模信号,输入电阻是2*RG2(此时信号源也比单端大了一倍);但这种情况可以转换成单端输入,一边获得一半的差模信号1/2 Uid,输入电阻为RG2.也就是从单端来看和双端看,输入电阻实际上是一样的,都为RG2。

楼主:
引用 网友F:
XU分析的阻抗确实也是阻抗,直流电压除电流嘛,符合阻抗的定义!但你这个阻抗不是我们分析系统要的那个阻抗 ...

论坛里正儿八经电工,太少了,好多都是业余的。
当然了,如果是【软硬通吃】型电工,可以理解的,软的厉害,硬的就必然普通一些。

连仿真器习惯都不懂,下面普及常识:不要看到源上有正(负)号,就哭着喊着,满世界奔走呼告:我看到直流电源啦,这是直流分析!!!

例子:放大器环路增益仿真:

老年人看不清,来个局部放大:

不要看到源上有正负号,就以为是直流分析,拜托啦各位叔叔阿姨!!!!

网友F:
说了一大堆,就不敢承认定义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了一大堆,就不敢承认定义搞错了

好、好、好,各位叔叔阿姨:我错了,我向你们道歉。
我忏悔,我写罪己昭,向天下人认错!!!!

网友F:
XU大提出问题,让大家竞相争论,大家在争论中学习,在争论中进步,XU的存在对广大电子发烧友进步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楼主:
论坛在H的带领下,形成了一种奇葩的风气——有些同志搞不清某些知识,这个时候不去学习研究、或者翻书查资料,去主动学习,而是大喊一声:反面教材!!!
然后我们这些人,就像被人诬陷打进死牢一样,得拼命上证据自证清白,累的呼哧呼哧喘气。
而人家什么都不懂的,啥也不用做,吹着空调、听着小曲、喝着小茶,慢慢看证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