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4-3.7锂电池低噪音 低纹波输出 12V 5V 3V方案

楼主(2021-06-01):
(无正文)

网友A:
BL8530 升5V

网友A:
SX1308 升12V

网友A:
3V 建议 5V 加个LDO

网友A:
题外话,既然锂电供电了,必定是低功耗 产品
ADC MCU可以换型号,选电压低的

楼主(点评):
传感器过来的是0-5V的模拟信号, 想着用5V的给ADC供电,又怕DCDC的噪音难对付, 想弄两个电阻,分压测量呢,又怕使用电阻,电阻的精度误差影响精度 不知道用一个DCDC升到14V 再用两个LDO 降压到5V 12V科学不O(∩_∩)O

网友A:
首选电阻分压,1%或者0.1%的, 再并个电容,或者加个运放跟随下
再者难道你不校准?

网友B:

三个芯片,分别得到3个电压,一个降压,两个升压。搜索
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