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题:运放为何没有饱和?

楼主(2021-06-01):
运放闭环工作时,我说测到的同相-反相输入端之间的电压是0.5mV,有人立马断言:运放一定饱和!!!

实际情况是:运放输出电压1V多,确实就没饱和!!!!!!!

楼主:
说运放一定会饱和的,说明其头脑中全是运放理想模型------他心里想:Vo=Vi*A0=0.5mV*100000>>5V,运放铁定饱和!

以擅长实战而著称的电工,不能满脑子都是理想模型!!!

没有饱和的原因太简单,我不想多说了。

网友A:
万用表内阻引起的测量误差,一般测量同相端容易得到偏差较大的结果,别说是0.5mV,50mV以上偏差都是常有的,

楼主:
你又想多了,胡思乱想不是电工应有的素质!!

网友A:
哦,我看错了,你是测量同相-反相输入端之间的电压,

楼主:
给两个数据就知道了。

拿个万用表打到电压档,但是不要开机。
然后用另一个万用表测它的输入阻抗,会发现是很精准的10MΩ

另一个方面,普通的741双极性输入运放,输入阻抗典型值是2MΩ左右。

如果10MΩ对2MΩ能影响多达几十mV,欧姆定律就不成立了。

网友A:
那就是开环增益低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两个数据就知道了。

拿个万用表打到电压档,但是不要开机。

我一开始以为是先测量某一端电压,然后测量另一端电压,我看错了,

网友B:
昆乙己这种菜鸟,只能骗骗连Vos这个概念都不懂的菜鸟里面的战斗鸟了。
现在三本野鸟大学素质都这么低下了吗?科学素养连我上学时候的初中生都不如。

Vos我都不记得了,看来我真的是老了,不中用了,谢谢你提醒我,

楼主:
这个孩子,把我昨天的原话偷去了。。。

网友C:
哈 高手也会被我等菜鸟带偏
现在芯片涨价,不如研究研究分立元件电路替换芯片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