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AT32F421定时器问题

楼主:
#21ic问答# #每日话题# AT32F421如何使用内部晶振实现定时器中断

网友A(2021-06-02):
参考BSP库定时器相关demo,其中system_at32f4xx.c里面可以选择时钟源

网友B:
好像库文件里面有一个参考设计的,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和STM32的差不多吧。

网友D:
这个没有关注过,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E:
内部晶振只是时钟源而已,随便参考一下定时器中断例程级可以了。

网友F:
system_at32f4xx.c文件打开对应的宏即可,带_HSI的表示基于内部内部时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