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装铝壳灯带电源5V改12V

楼主(2021-06-01):
之前网购了一个5V 5A的铝壳电源,驱动灯带的,后来不玩了,现在想把这个铝壳电源改装成一个可以输出12V的电源,但是又不想使用升压模块;
万能的坛友大神:有没有对这种电源内部比较熟悉的,能不能告诉我有没有办法可以通过调节板子上的元件实现12V输出?(5V可以不要了)

tyw
板子上找分压电阻,换成可调电阻,我玩过

网友A:
这个必须有内电路图才行,然后得分析可改变的范围,需要改变压器就没必要麻烦了。

网友B:
这个范围翻倍了 没点动手能力估计不行
1拆开,
2 变压器拆下来
3 数下5V绕了多少圈,
4 重新绕,增加一倍
5 调整反馈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必须有内电路图才行,然后得分析可改变的范围,需要改变压器就没必要麻烦了。 ...

好的,那还是拆开看看实现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范围翻倍了 没点动手能力估计不行
1拆开,
2 变压器拆下来

好的,多谢指点!

网友C:
好歹拍摄一个内部电路板正、反面的高清照片给大家看看呀,兴许有高人能猜出该怎么改。你这样提问,真比猜谜还难。
我改过12V/30A的电源为2.5-30V可调输出,5V改12V输出固定输出,不重绕变压器可能勉强能行,当然需要更换输出端的滤波电容器和更换某些电阻的阻值。

网友D:
             难度有点大,   需要有开关电源设计经验。

网友E(2021-08-16):

这个开关电源估计变压器输出电压不高,要换一个12v的变压器,后面的电路也要跟着改,基本上就是全换了一遍,还不如买个新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