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0元(功能说明)
[活动] 最有料的WE学习之旅第二期,分享对你帮助最大的设计&产品

楼主(2021-06-01):
小伙伴们,在这个充满童真气息的节气里
二姨家联合WE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呀(͡° ͜ʖ ͡°)
就算不是孩童,我们也要嗨起来!!!

当然,快乐不止于此,最有料的WE学习之旅第二期来喽!
可学可玩可分享,还有礼品拿的旷世机遇,千万不要错过~

活动时间:6月1日-30日
活动参与步骤:
第一步:进入WE技术子站学习
第二步:挑选一个参考设计或一款产品,并简述该产品&参考设计可能对自己已有项目或未来方案的帮助,字数不低于30字
备注:还可以分享您对WE技术社区的看法和建议,中奖几率更高哦~
活动结束后二姨家将挑选30位优质分享用户发放打赏奖励~

WE活动又来了
非常好的活动

网友A:
最近在设计一套LED自动开关灯的系统,但在产品上有点犹豫不决,尝试过一些国内国外大品牌的产品,但光电探测器设置成最大灵敏度之后与发射器的频谱匹配不佳,经常无法捕捉。伍尔特的红外发射器和光电探测器确实挺好的,匹配度高,完美的光耦合,保证了高数据传输速率。

网友B:
好活动 参与一下

网友C:
德州仪器 (TI) TIDA-01003: 精确监测和 50μA 待机电流、13S、48V 锂离子电池组参考设计

参考设计是非常好的工具,对于快速完成设计工作帮助很大,有了参考设计板,对于布线和器件的摆放都会少走很多弯路, 特别是一些EMC的测试等,比较容易找到问题点,和拟定改进方案。

网友D:
通过学习,我对WE的REDEXPERT在线平台印象深刻,可以快速,轻松,准确地选择合适的电感。
也可以快速的确定直流偏置下的MLCC值,得出的值更接近实际。利用这个平台,可以快速,低成本
地得出预期结果,缩短开发周期,让电源设计更简单。

网友E:
《大功率DC/DC转换器的EMC和效率优化》涉及到产品上的DCDC涉及,提高了电源的利用效率,并且针对每个器件的选型都有介绍和测试数据的说明,除了针对原理图有参考设计,PCB方面也有注意事项以及热效应数据结果,针对DCDC的所有设计细节都有详细的介绍,在设计的过程中少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F:
学习“德州仪器 (TI) TIDA-01003: 精确监测和 50μA 待机电流、13S、48V 锂离子电池组参考设计”从中了解到TIDA-01003设计是一款低功耗、计量精度高、监控每个电池电压、电池组电流和温度,并防止锂离子电池组出现过压、欠压、过热和过流现象,具有可编程的保护功能,如:电池过压、电池欠压、过流放电、短路、过热和过冷等。
建议:若是具有自主充放电功能,智能充电、电满断电功能为最佳。

网友G:
[电源线共模扼流圈]
此部分推荐的产品是共模电感,这是一个纯净的电感,在电源电路中可以不受外界的影响,无论电感量大小,都可以阻值交流电的通过。共模电感在电源电路中起着EMI滤波作用,起着一直高速信号产生的电磁波向外辐射,同时也隔离了电路内部与外界的干扰。在电源电路中,为了减小体积,降低成本,一般采用简单级别的EMI滤波器,对共模电感的要求不是很高,只要求能够抑制电磁信号即可,因此,此产品在大小功率等级下的电力电子设备上的电源部分均能够应用到,对今后的产品设计帮助较大。
对WE社区的建议:
在进入到WE社区主页之后,给人的感觉是清晰明了,但是点进去参考设计之后比较分散,一般参考设计都是先罗列元器件,之后会有元器件的简介,其中会涉及到参考设计,这样能够让大家更快的知道此参考设计是基于什么器件的参考设计,一点建议,还望采纳,谢谢!

网友H:
WE-CMBNC是经VDE认证的共模扼流圈系列,采用高磁导率纳米晶体磁芯材料。尽管尺寸较小,但提供出色的宽带衰减性能,较高的额定电流和较低的直流电阻值;WE-CMB 系列的共模扼流圈具有扁平外型和高额定电压;具有高磁导率纳米晶体磁芯材料、 高IR和低RDC ,小尺寸、宽频带抑制、在高温条件下,具有稳定的电感值、通过塑料外壳和专利绕组垫片改进绝缘性能等优势,是搞电子设计开发工程师们首选。

网友I:
本人对伍尔特电子集团本次提供的《大功率DC/DC转换器的EMC和效率优化》非常感兴趣,这是由于本人最近正好在参与一款大功率DC/DC转换器的项目,由于PCB板设计出现偏差,结果导致EMC性能测试不够理想!在借鉴和学习该篇资料后,本人以及同事决定采用文中所提及的优化方法,做一些改进。这篇**的出现太过及时了,在此深表感谢。

网友J:
大功率DC/DC转换器的EMC和效率优化这篇**对我的影响很大,对于玩电子的人来说,DC/DC和LDO可以说是基础中的基础,但是就算是基础,这个电路还是很重要并且决定一个板子的好坏,这篇**着重论述了DC/DC的元件的选择和PCB布局的提示,通过电容电感的选择,尽量的减少输入电压的波动,PCB的布局,不仅仅是从EMC方面入手,还有就是散热等等问题分析,期望达到一个在转换和EMC的优化和效率上有很大的提升,这个我觉得大家该好好的看和分析学习,提升自己DC/DC电路的认知,为以后不该出现的问题少走弯路。

网友K:
专有的高性能无线电力传输(含数据传输)解决方案:
发射器和接收器之间的数据传输这种连接还能通过调制线圈之间的交变场,实现发射器和接收器之间的数据传输。数据以串行方式传输,传输速率约为 9.6 kBaud。数据从 WPT 接收器传输至 WPT 发射器。连接到 WPT 接收器的传感器通过 WPT 线圈提供能量,而来自传感器的数据通过同一线圈同时传输到 WPT 发射器。

对WE技术社区建议:希望社区多组织一些福利活动,越来越红火!

比如呢

网友L:
在WE上学习了德州仪器 (TI) TIDA-01003: 精确监测和 50μA 待机电流、13S、48V 锂离子电池组参考设计,后期还需要仔细研究该方案时候可以应用在新能源电动汽车上的高电压电池包控制,低功耗高精度是一个很好的趋势。

网友M:
德州仪器 (TI) TIDA-01003: 精确监测和 50μA 待机电流、13S、48V 锂离子电池组参考设计是一种低待机和运输模式电流消耗、高 SOC 计量精度、13S、48V 锂离子电池组设计。它能够高精度地监控每个电池电压、电池组电流和温度,并防止锂离子电池组出现过压、欠压、过热和过流现象。基于 bq34z100-g1 的 SOC 计量利用阻抗跟踪算法,可以在室温下实现高达 2% 的精度。利用精心设计的辅助电源策略和高效的低静态电流直流/直流转换器 LM5164,此设计可实现 50μA 待机功耗和 5μA 运输模式功耗,因此能够节省更多能源并延长运输时间和空闲时间。此外,这种设计还支持可正常运行的固件,这样有助于缩短产品研发时间。

网友N:
安森美半导体:LIGHTING-1-GEVK: 互联 LED 控制照明平台是一个模块化开发套件,用于构建符合成本效益的工业 LED 照明解决方案原型。该平台非常节能 ,具有无线控制(开/关、调光等)和两个独立控制的 LED 通道,最大亮度达到 7000 流明。方便用户直接进行设计,减少研发周期。

网友O:
安森美半导体:LIGHTING-1-GEVK: 互联 LED 控制照明平台:

该平台非常节能 ,具有无线控制(开/关、调光等)和两个独立控制的 LED 通道,最大亮度达到 7000 流明,比较适合公司流水装配线工业照明。PoE 电源模块可单独用于高达 90 W 的以太网供电 (PoE) 连接,简化线路建设,比较方便快捷。

网友P:
红外LED & 光电探测器保障了完美的光耦合和极快的切换时间,而且最大灵敏度与发射器频谱完美匹配。利用红外LED & 光电探测器可以有效忽略其它可见光干扰!从而进行无接触探测!通过反射来确定目标!非常方便!

网友Q:
看了半天,没找到特别合适的参考设计。
伍尔特的电感和端子还是用过的,质量不错。
对于选型,一般只存在于新设计和老产品升级中。
高耐压的端子后期会关注。
至于电感,“WE-MAPI: 全球最小的合金电感之一”合金电感是第一次听说,不知道和普通的电感有什么差别,实际应用中的优势是如何体现的,有机会的话,后面新设计,试一试。。

网友R:
大功率DC/DC转换器的EMC和效率优化:

尽管具有精细的布局以及合适的有源和无源器件,但苛刻的规格要求(如长电缆、缺少屏蔽等)意味着如果不额外加装滤波器,就无法符合 B 类标准,可以从一开始就设计灵活、高效且符合 B 类标准的 100W升降压转换器。为使电路板更加紧凑,可将两个滤波器组旋转 90° 或布置在 PCB 底面。借助如 REDEXPERT 和LTSpice 等设计和仿真软件,可以快速、低成本地得出预期的结果。

希望WE技术社区技术资料和视频资源更丰富!

网友S:
选用  电流端子选型REDCUBE PLUG200μOhm。没有任何其他技术能够在最低发热的前提下传输高达 500A 的电流。应用在大功率电源;
解决散热,导热和高可靠性问题。

网友T:
感兴趣的芯片是罗姆的过零检测IC: BM1ZxxxFJ-EVK。
传统的过零检测电路由光耦和晶体管组成,其待机功耗约占整个应用的待机功耗的1/2。“BM1ZxxxFJ系列”是能够实现过零检测的IC。由于无需光耦就可以进行过零检测,因此功耗极低,可将正常通电时的过零检测电路的待机功耗降至0.01W。另外,在驱动应用时,将以往使用光耦的过零检测电路中随AC电压变化而波动的延迟时间误差降至±50µs以内。极低的待机功耗和极小的延迟时间误差,使得即使在各国不同的AC电源电压下,也可高效地驱动电机,成功实现了以往的过零检测电路很难实现的高精度微控制器驱动。而且,由于不再需要光耦,还可以降低经年老化的风险,有助于提高产品的可靠性

网友U:
大功率DC/DC转换器的EMC和效率优化对我实际的工作意义很大。
一个高效的开关转换器以及使用它的终端产品需要符合所有必要的EMC标准方可上市。这通常意味着输入和输出端必须另外加装合适的滤波器,以降低EMI。然而,如果输入和输出电流较高,则很难在滤波器的效率、尺寸、插入损耗、成本以及实际性能水平之间作出平衡。
感性非常低、紧凑(+的)布局,以及能够匹配转换器的滤波器。如果考虑EMC,输入和输出线缆是(+噪声)频率范围高达1GHz的主要天线。由于现代四开关升降压转换器在输入和输出端都具有高频电流环路,因此必须根据工作模式对输入和输出进行滤波。这可以防止由于MOSFET快速开关导致的高频干扰进入线缆并产生辐射
该产品其输入电压范围高达60VDC,开关频率可调,可控制四个外部MOSFET,使设计具有高度灵活性。
实际中会广泛应用。

网友:
Würth Elektronik的红外发射器和光电探测器保障了完美的光耦合和极快的切换时间。可提供工业领域的标准尺寸。优化您的传感应用、数据传输或检测用途。现货供应。多种小尺寸封装,适用于安保系统、家用电器、光栅、自动开关、生物识别、生物统计及健康检测、传感器、屏幕等应用。性能好,还提供免费样品,非常适合开发使用。另外,感觉伍尔特的网站有点慢啊?能改善吗?希望伍尔特能多推产品试用

网友V:
红外LED & 光电探测器,这款产品,我一直从事与生物医疗方面的开发和设计,对于指静脉的研究很有帮助,特别是940的波段,识别指静脉很快速,结合精准的算法,可以在一秒之内将**的指标检测出来。对于这款产品点赞。另外这款产品完全可以使用在家用的智能锁上面,我们公司现在正在开发先关的设备,之前研究的是摄像头的掌静脉技术,那个功耗太大,优势就差了很多。

网友W:
采用ADI公司的LT3790作为变换器主芯片。其输入电压范围高达60VDC,开关频率可调,可控制四个外部MOSFET,使设计具有高度灵活性

网友X:
谐振转换器通常以恒定的工作频率工作,该工作频率由LC并联谐振电路的谐振频率确定。一旦向电路施加直流电压,它就会基于MOSFET器件公差开始振荡

网友Y:
使用伍尔特电子的 REDEXPERT工具,开发人员不必再耗费大量精力处理标准元件的计算。以直流薄膜电容器为例, 实测结果∆CvsF、ZvsF、ESRvsF,提供了进行强大设计分析所需的所有数据。

网友Z:
过零检测IC: BM1ZxxxFJ,因为其极低的功耗,时间延迟误差也小,而且不需要光耦,这对产品设计来说是很大的优点,能够减少复杂的设计,而且能带来产品的可靠性,真是一大诱惑啊。

网友AA:
TI的这款48V500W直流电源,效率能达到94.5%,真的是业界大牛了。这款电源可以应用在铁路机房综合监控终端上面。铁路控制系统多采用-48V电源,这款反向接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B:
http://v.21ic.com/alleditor/WE/ANP049.pdf
这篇产品技术应用温度讲述了大功率的DCDC在EMC和效率方面的优化问题。**技术含量高,从关键器件的选择,电感、输入电容,输出电容的选择,PCB设计的要点等。另外WE有很要用的设计工具REDEXPERT,方面用户设计使用。

网友AC:
      通过对《适用于5G通信电源整流器的500W、效率大于94.5%的模拟控制交流/直流参考设计TIDA-010080》的学习了解,对于准备开始的一款电源设计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帮助。参考设计中在230V交流电压下具有94.5%的峰值效率,在30%至100%负载下具有94%的效率,效率高、体积小,同时采用被动冷却散热,方便安装。通过学习和借鉴,对新电源设计工作具有指导性意义。

网友AD:
对伍尔特的共模扼流线圈比较感兴趣,在电源系统中为了增强电源的EMC性能,如:浪涌、群脉冲、射频辐射及干扰等;都会通过一些保护器件,诸如:TVS、MOV、GDT、FUSE、共模扼流线圈等来提高电源系统的EMC性能。其中共模扼流线圈便是最常用的一种保护器件,能够增强电源的共模干扰抗扰度。
伍尔特的WE-CMBNC是经VDE认证的共模扼流圈系列,采用高磁导率纳米晶体磁芯材料。尽管尺寸较小,但提供出色的宽带衰减性能,较高的额定电流和较低的直流电阻值。此外,WE-CMB 系列的共模扼流圈具有扁平外型和高额定电压。
WE-CMBNC优势:
1.高磁导率纳米晶体磁芯材料
2.高IR和低RDC ,小尺寸
3.宽频带抑制
4.在高温条件下,具有稳定的电感值
5.通过塑料外壳和专利绕组垫片改进绝缘性能
WE-CMBNC应用:
1.电力电子设备
2.电源线输入和输出滤波器
3.电机中的无线电干扰抑制
4.共模噪声抑制

网友AE:
在WE的学习之旅活动中,进入到WE技术子站学习,有个产品:罗姆: 过零检测IC: BM1ZxxxFJ-EVK
这个过零检测的器件和方法对以后产品设计有帮助,公司是做电力系统自动化产品的,交流电压检测是经常要碰到的,之前的过零检测经常会出现延迟太大的情况,导致控制不够精细。现在有了罗姆的BM1ZxxxFJ-EVK产品,能够大大降低延迟,对解决问题有很大启发。
另外,WE的技术社区,如果能增加产品分类和应用领域分类,工程师可在里面输入最关心和最感兴趣的产品类别,WE根据这个整理分类,对工程师浏览,快速定位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更好点。

网友AF:
开关转换器中振铃控制用铁氧体磁珠的选择与使用

为了减小开关转换器中振铃现象,当开关频率和谐波可以用离散 LC 滤波器滤波,无法滤除功率半导体开关打开或闭合时由寄生电感和电容导致的干扰振荡信号,该信号频率在 50 到 200 Mhz 之间,滤波电容器通常在 50 到 200 Mhz 范围内是感性的,而铁氧体磁珠在低频率(通常低于 10 Mhz)条件下具有非常低的电阻,将该铁氧体磁珠串联接在开关变换器的输入和输出接口,能有效减小开关频率引起的振铃现象。选择磁珠参数时注意所选的铁氧体磁珠具有的额定电流值是即将通过铁氧体磁珠的实际最大电流值的两倍。

该电路应用在开关电源电路中,能有效减小开关频率引起的干扰信号。

网友AG:
WE技术子站中的专有的高性能无线电力传输(含数据传输)解决方案是我很关注的设计方案。
因为我们目前在做一些巡检机器人的产品 ,有吊轨式和轮式的,在尝试不同的充电方式,其中无线充电是重点考虑的方式。这个方案中还包括数据传输,如果能应用上对于定点巡检实现,也有助于减少我们的开发时间。
专有的高性能无线电力传输(含数据传输)解决方案中提供的电路搭建方案和需要注意的地方,对于我们设计自己的无线充电方案帮助还是比较大的。
对于WE技术子站来说,感觉缺少左侧产品分类导航栏,之前习惯于通过导航栏找传感器、处理器等不同产品,在WE技术子站中找产品不太容易。

网友AH:
面向工业环境的大功率无线电力传输技术是这次在WE技术子站学习中关注的设计方案。
公司有款产品是使用触点充电的,卖出去的产品,会有客户反馈时间长了,充电地方接触不好,有的充电电路那里会发热;而且有的客户对这个不了解,充电触点就暴露着,也比较危险。
大功率无线电力传输技术就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法,之前也了解一些,但感觉转换效率低、功率小、应用繁琐,需要软件上的一些配合控制。
这次的方案免去了软件和控制器,而且给出了电路结构和器件选型参考建议,对于我们做自己的充电电路很有帮助。
对WE技术子站的一点建议是,增加问题版块,有问题的可以发留言或帖子,WE的技术人员或FAE可以在里面回答,同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和相关方面内容,可以做一个线上直播讲座,有助于让更多工程师关注并交流。

网友O(2021-07-01):
非常感谢老板的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