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放大器输入阻抗的问题----31楼有新招!

楼主(2021-06-01):
以前发帖说过了,根据诺贝尔奖研究成果,一个人越是无知,他就会越是自信!!!
这是个心理学问题。

这个研究成果,在论坛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例如昨天谈到差分放大器输入阻抗,有个得道高僧表示看不懂了:下图中的输入阻抗Za,怎么可能会取决于另一个激励V2呢???

看不懂不要紧,可以发帖提问,我们会很耐心地回复地。

但是人家也不问,嘴里不干不净的,要么讽刺,要么脏话!

21论坛是包容的,你不问,我们也可以回答你。

49K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A:
三本野鷄大学穷酸孔乙己,滚,越远越好。

楼主:
我们先从最简单的情形看起。

如下图所示,我们立刻就能知道这个端口的输入阻抗是R,因为v/i=R

现在,我加一个电流源,只不过是个受控的,其电流大小受控于输入电流i,且为a倍:

那么此时这个单端口的输入阻抗是多少??

根据分流,很明显电阻R中流过的(1-a)i,所以输入阻抗变为(1-a)R!

请注意:这个输入阻抗是受a所 控制的,改变a就改变了输入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本野鷄大学穷酸孔乙己,滚,越远越好。

不好意思,让您老失望了,本人是南京四牌楼高校毕业,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

老夫 从小学开始,就是学霸,小学时语文第一,初中时全校第二名,高中时全校第5.我们这水平,想考个三本烂学校,比较费劲!!!即便考试时睡个半小时,估计也考不上。
例如中考前一个月,人家都在拼命做题、背诵历史等,我就跑校外躺草地上睡觉玩,一个月不学习,到了高中一查分数,考了个全校前16名。

楼主:
如果观众能理解板凳楼层的结果,那么本贴所说的差分放大器输入阻抗,也就随之解决了。

请看下图,因为运放的虚短作用,很明显,V2的作用相对于V1处的输入阻抗而言,相当于加入了个受控源!只不过是压控电压源而已!!

既然有受控源介入,那么Za处的输入阻抗,就取决于V1和V2两个电压源之间的关系了。

如果V2是被V1控制的,算V1处的输入阻抗,V2不能省略,如果不是,则视为短路。
重温下输入阻抗的定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让您老失望了,本人是南京四牌楼高校毕业,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

东南的电气自动化和土木工程是可以和清华大学彪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先从最简单的情形看起。

如下图所示,我们立刻就能知道这个端口的输入阻抗是R,因为v/i=R

也就是含受控源电路的输入阻抗和V的值无关,V=1、2、3输入阻抗都是(1-a)R。是这样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含受控源电路的输入阻抗和V的值无关,V=1、2、3输入阻抗都是(1-a)R。是这样子吗? ...

你能看懂这个例子,就能理解为何在差分放大器中,反相端输入阻抗与V2相关了。
相当于改变了受控源系数a,阻抗当然取决于V2的值了。更准确地讲,取决于V2/V1

网友D:
放大器输入阻抗的定义都没有搞清楚,输入是V1和V2的差,不是V1,V2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能看懂这个例子,就能理解为何在差分放大器中,反相端输入阻抗与V2相关了。
相当于改变了受控源系 ...

意思是输入阻抗和外加测试源也要相关吗?如果输入阻抗和外加测试激励有关,那感觉输入阻抗这个定义都没啥意义了啊。比如定义输入阻抗时还得限定输入是什么波形幅值是多少之类的。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输入阻抗和外加测试源也要相关吗?如果输入阻抗和外加测试激励有关,那感觉输入阻抗这个定义都没啥 ...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生搬硬套!!!

如果想背诵个结论,放之四海尔皆准,即便是麦克斯方程也不行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生搬硬套!!!

如果想背诵个结论,放之四海尔皆准,即便是麦克斯方程也不行 ...

主要是打破了以前的认知,也从来没往这方面想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打破了以前的认知,也从来没往这方面想过。。。

这是非常古老的知识点了,我在10年前的一本音频书籍上看到的,最初也没在意这个事,但是作者说这个电路工作非常【神秘】,于是人家定性地研究了整整一节内容,后来我重新推导一遍(见我相关帖子),所得公式和他所给结果相同,这就验证了推导的正确性。

注:下图计算结果,差分放大器中的四个电阻,全取10K的结果。
你把我推导的结果,分成四种情况讨论,你会发现全都吻合。

另外,音频中把同相输入端叫热端,反相输入端叫冷端,平衡输出来驱动,意思是V2/V1=-1

楼主:
有人老是纠结于什么各种条件,老夫推导的结果,是各种条件都通吃的,具有一般性,你说纠结于种种条件,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东南的电气自动化和土木工程是可以和清华大学彪的、

别扯了,昆乙己的水平连俺那时候的中专生都不如。

楼主:
R2D2同志:能不能聊点有用的话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扯了,昆乙己的水平连俺那时候的中专生都不如。

人吧,你随便怼去,东南大学你看不起?请我你是哪家大学毕业的?五道口职业技术学校吗?

网友E:
首先明确信号源怎么接,单端(对地)还是差分,那输入阻 抗分成单端阻抗,差分阻抗,图中明显是单端阻抗,还有测试阻抗的条件是,其他独立的信号源幅度为零,但保内阻。这样吧,理想独立电压源短路处理,理想电流源开路处理。此时计算出的是某个信号源的输入阻抗。图中的差分阻抗是20K,单端阻抗是10K。就这么简单。

网友E:
I=V1/RI1+V2/RI2,能理解这个公式就能理解输入阻抗。

RI2不是V2处的输入阻抗,而是对I的影响因子。可以这样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明确信号源怎么接,单端(对地)还是差分,那输入阻 抗分成单端阻抗,差分阻抗,图中明显是单端阻抗, ...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全能???

或者更严谨地说,我计算的是一般性公式,对于其它特殊情形,自然也是成立的,例如V2接地变成单端的,差模和共模更不用说了。

所以,我看你们老是在执着于什么电阻定义,我感觉就是杞人忧天了。

楼主:
一个简单且又常用的电路,你们研究这么久还没搞定????

质疑我是没用的,因为不懂的是你们,不是我,我给你们道歉有什么用??

给你们翻译一篇EDN上的**:

反相输入端输入阻抗,受控于同相端输入端电压!

这个所谓的直流电阻根本就没有什么物理意义,更谈不上是输入阻抗。
这个狗屁不是的东西就是所谓的直流电阻,他也出现在弥勒变换中。
微分电阻 输入阻抗服从欧姆定律的微分形式,也可以进行串并联运算。
这个狗屁电阻虽然是从欧姆定律求出来的,但是他根本不服从欧姆定律,变化不定;也不能进行串并联运算。除了量纲与电阻相同,他狗屁不是。
我们知道有这个狗屁电阻。用不着你普及。
你知道是信号么?
不要见到一本书,就像见到你爹一样兴奋。你实际测一下输入阻抗不就行了。固定V+,在V-加上信号u i,然后再测出R1上信号电压ur. 输入信号电流i=ur/R1,最后求出输入阻抗Ri=ui/i.

楼主:
我把我在另一个帖子里推出的结论,先放上来,然后和EDN这篇**所给结果作比较。

这段话对应我上面给的情形2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全能???

或者更严谨地说,我计算的是一般性公式,对于其它特殊情形,自然也是成 ...

输入阻抗有专门的定义,只要是电路学,明晰的定义,不能更改。除非不用这个输入阻抗跟人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入阻抗有专门的定义,只要是电路学,明晰的定义,不能更改。除非不用这个输入阻抗跟人沟通。 ...

这说明你看实用书籍,太少太少了,比我们这样的【理论家】还少,基本上停留在教课书阶段。

自己去多看看书吧,你会发现,整个音频界都是这么玩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说明你看实用书籍,太少太少了,比我们这样的【理论家】还少,基本上停留在教课书阶段。

音频界的定义能跟学术的专有名词能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音频界的定义能跟学术的专有名词能比吗?

所以我极力推荐,在校大学生还是以学习理论为准,所谓的实战为辅,两者不可颠倒,颠倒了后果是严重的。

因为一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你看书学习的机会就少了,在公司一天到晚抱着本书,老板要开你没商量的。

更要命的问题是:工作之后,一旦是某些理论发现没搞懂,想要修补,费力程度远大于在校时期。
而工作之后,一些所谓的实用设计诀窍,只要有人教你,倒是可以很快掌握。

一个输入阻抗问题,大家也都看到了,开导了一两个星期,很多人还是接受不了。
所以大学时期,很多人死记硬背教材上的结论,后遗症开始显现了。

实际上,电路与系统期刊上,也有专门研究这个输入阻抗的**,这个可以代表学术界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所以我极力推荐,在校大学生还是以学习理论为准,所谓的实战为辅,两者不可颠倒,颠倒了后果是严重的 ...

道理没错,身在业界,当然要统一双方的语境,这是内容与范畴的问题。这个主题不是学术的问题吗?当然在正统的电路学范围内讨论专有名词,如果在实业界讨论要预先声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道理没错,身在业界,当然要统一双方的语境,这是内容与范畴的问题。这个主题不是学术的问题吗?当然在正 ...

我说的这么详细--------同向端和反相端的虚短,相当于受控电压源,改变V2相当于改变了受控源的比例常数--------------还理解不了,那就没办法了,世界上不大可能还有人能比我说的还详细了-------------理解不了,就洗洗睡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说的这么详细--------同向端和反相端的虚短,相当于受控电压源,改变V2相当于改变了受控源的比例 ...

同相端与反相端的虚短可推出是V2受控电压源,这是大大的错误。至于后面的结论当然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相端与反相端的虚短可推出是V2受控电压源,这是大大的错误。至于后面的结论当然是错的。 ...

要不咱打个DU!!!

DU小点就行了,2000吧!

鉴别方法---------把我的说法,打印出来送给985大学电子系专业老师判断,或者是具有博士学历的高级工程师判断。

用实测验证你们的“理论”是不是在扯蛋!
赌?没问题。用信号源根据输入阻抗实测!我手下就有过研究生,我手下的员工也曾硬生生把教授和他带的研究生同时搞走。教授研究生我信不过,别拿这些二饼压人。。

楼主:
我可以以一对8,甚至对10,规则如下:

如果我说错了,我给你们8-10人,每人1K

如果我说对了,你们8-10人,每人给我1K

鉴定人员必须找985大学专业研究模电的教师,而且此人必须是本、硕、博都是重点大学的电子系的。杨建国那样的,直接换了三次毫不相关的专业,例如博士期间研究交通信号灯的时间设置问题,这样的人没资质做裁判。
具有同等学历、资格的正儿八经高工,也可以当裁判。

找人鉴定,可能要买茶吃饭,这个费用谁输谁出!

其它人也可以买马,随便你们战队,你们来100个,我就以一对100.

在哪儿下注?小赌一下。

楼主:
好,【不奇怪】开始下注买马了,有需要上车的同志抓紧排队!!!

强调一下:我们这个是集知识性与娱乐性为一体的,所以感觉1K多了,可以少点;感觉1K少了,可以再加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相端与反相端的虚短可推出是V2受控电压源,这是大大的错误。至于后面的结论当然是错的。 ...

你买不买马??

如果我说错了,我给你1K就行了,所以你看到我说错,应该高兴才是!!!

网友F:
搞不懂,简单的差分放大,输入电阻有啥好讨论的,看你怎么定义了。

网友G:
我的理解:大师那个推导是一般性信号,而纯差模信号和共模信号只是一般性情况的特列吧。

网友H:
给我屏蔽了